分压电路,得出电压疑问请教

楼主(2023-09-12):
此处电压正常不是7.5V吗?实际测量是12.73V,试过把三极管拆掉,电压就是7.5V,不明白其中的工作原理,请教下大家!

这个电路为过压保护电路,大于27V就关断输出保护的

网友A:
测试一下r11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r11电压多少

你好,R11两端电压12.07V

网友B:
只能理解为 PNP 三极管工作在 E-C 对调的放大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理解为 PNP 三极管工作在 E-C 对调的放大状态

按照你的分析,就是那个三极管的原理图、封装与实际管子没有对应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的分析,就是那个三极管的原理图、封装与实际管子没有对应上

是对上的,这个我可以肯定

网友:
应该是4楼所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理解为 PNP 三极管工作在 E-C 对调的放大状态

对调的放大状态请问怎样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调的放大状态请问怎样理解?

和正向放大差不多,但倍数小、漏电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对上的,这个我可以肯定

那你算一下那个稳压管是否符合最小工作电流

网友D:
图中三极管是使用稀奇
可以介绍一下设计的理念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对上的,这个我可以肯定

AD的直插和铁片三极管的引脚编号顺序不一致的,要确认一下原理图和封装的对应关系。

网友:
等大神讲解

网友:
三极管的型号怎么不标上去? 有的三极管be极内部反并有一个二极管。

网友:
这三极管怎么工作,电压都是反着来的,3脚24V ,2脚肯定低于24V,如何正常工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图中三极管是使用稀奇
可以介绍一下设计的理念是啥

24V时,V1不工作,三极管不工作,相当于左下角电路无效,Vgs满足导通条件,mosfet导通,24V输出;

27V时,V1工作,三极管饱和导通,相当于短掉R11,使mos管Vgs小于导通电压,mosfet截止,起到保护作用。

可能电路参数需要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E:
24V时,V1不工作,三极管不工作,相当于左下角电路无效,Vgs满足导通条件,mosfet导通,24V输出;

27V时 ...

是pnp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对上的,这个我可以肯定

如果封装和原理图对上那肯定错了,你看看电流是怎么流的,电流从三极管 3脚流向2脚才能正常工作,才能切断保护

网友F:
这里有个讲解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网友:
楼上图正确,lz抄报抄错了,pnp不是这样用法。

网友:
把mos管拆掉再测

网友:
原理图三极管,e/c脚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有个讲解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5860396701035961&wfr=spider&for=pc

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