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PCB电路板有很多层,拆开满足一下好奇心

楼主(2023-09-12):
【据说PCB电路板有很多层,拆开满足一下好奇心-哔哩哔哩】 https://b23.tv/YH0yyrf

楼主:
难道不是每层之间有一个绝缘层?

那么8层pcb,加上绝缘层,应该是2*8-1=15层?

网友:
玻璃布似乎分离的还不彻底?

楼主:
嘉立创估计有更专业的方法分解。

网友:
8层应该是说导电层的数量吧?

网友:
玻璃布一般是每张0.2mm的厚度吧, 1.6mm的里面是7或8层玻璃布, 不过8层板的玻璃布也许要薄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嘉立创估计有更专业的方法分解。

JLC有个QC部门不是说可以鉴定嘛

大概是中间的绝缘层,虽然各个厂家出厂厚度是相同的。。但一层绝缘层又是由多层网状组织做成的,这个层数不一样,会影响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