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推荐打印精度高一些的3D打印机品牌

楼主(2023-09-12):
小弟平时需要打印一些车壳、中间件,希望打印尺寸支持到500 x 500 x 250mm,精度尽可能高一些。请用过的兄弟们推荐一下,谢谢啦!

另外,小弟之前只用过3D打印,如有用过光固化的兄弟讲一下两个的区别。是不是对身体有伤害?不太懂,谢谢!

网友:
光固化没有那么大的,因为下面是一块显示屏。常见的都是10寸出头的屏幕,50x50估计需要32寸才够,而且1080分辨率还不行,现在光固化10寸屏都快12K分辨率了,32寸屏分辨率得比这个高好几倍,不然打印效果很粗糙

网友:
这个打印体积需要工业级的机器了,加一次耗材几万块的那种,你还不如发给JLC打……

网友:
这么大,还要高精度得要商用,工业的吧

网友:
一般大尺寸的是切成几块来拼接的

网友A:
虽然有可能存在广告效应,但还是推荐有打印需求直接放嘉立创3D打印做,麻烦省不少,主要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有可能存在广告效应,但还是推荐有打印需求直接放嘉立创3D打印做,麻烦省不少,主要还便宜。  ...

现在就是在嘉立创做的,主要是有时候做一下验证用的零件,着急一些,稍微定型了就在嘉立创做批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