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我认为应该强制安装厨余垃圾处理机

楼主(2023-09-12):
我已经使用了很多年,买了3台,有足够的发言权。

厨余垃圾处理机安装在洗菜盆位置,可以将绝大部分的厨余垃圾粉碎后,通过下水道冲走。

这么多年使用,从来没有发生过管道堵塞。

除了猪骨这类硬骨,和芒果核这类高纤维并且强度很高的东西外,吃剩的菜基本都能处理。比如一次处理3斤的小龙虾壳,一个大西瓜的皮.....

这样,剩下的基本都是塑料和纸盒等,这些东西大都可以回收,而且没有异味。 家里几天倒一次垃圾就行。

如果家家户户都这样处理垃圾,垃圾站不会再有异味,也不会有臭烘烘的垃圾车,垃圾的数量也大幅减少,整个社会环境会大幅改善。

这种厨余垃圾处理机名牌的才1000元,如果政府补贴,完全可以做到非常低的价格甚至免费给百姓安装。

注:很早就听说,国外的厨余垃圾处理机安装率非常高。

网友A:
最近我也打算买一台.....每月定期的清理和处理太费劲了,我用的日本的那个泡腾片....挺贵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也打算买一台.....每月定期的清理和处理太费劲了,我用的日本的那个泡腾片....挺贵的了。 ...

自己安装就行,很容易的。

网友B:
家里有洗碗机家人怎样都不愿意用,否则一定买一台这个!这个看起来可以解决处理垃圾的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洗碗机家人怎样都不愿意用,否则一定买一台这个!这个看起来可以解决处理垃圾的烦恼。 ...

洗碗机可以不用。这个每顿饭都可以使用。从此摆脱脏兮兮的厨余垃圾。

网友C:
去年就关注了垃圾处理器,但一直没下手,每栋楼下都有垃圾桶,我没有留垃圾过夜的习惯,所以干脆把厨余垃圾和生活垃圾一起下楼扔算了。

网友:
高层楼的我就不信不塞,特别万一出故障的时候,一旦塞了管道麻烦可大了。。。

网友D:
你一个人用不堵不代表整栋楼所有人都用不会堵……

P.S. 国外的住房密度和国内没得比。

网友E:
中国家庭的厨余垃圾里面含油量很高,容易在下水道管壁上附着。

网友F:
也不算高楼,才几年时间,二楼就堵了,漫到1楼(二楼可能没住人)。应该每年夏天清理下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国家庭的厨余垃圾里面含油量很高,容易在下水道管壁上附着。

就算不碎掉垃圾,大家也是会将油污往下水道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一个人用不堵不代表整栋楼所有人都用不会堵……

P.S. 国外的住房密度和国内没得比。 ...

国外也有住人的高层建筑。另外国内某些高端小区交房的时候已经安装有厨余粉碎机。

补充:我认为马桶的粪便和纸张,更容易堵死管道。如果马桶管道不堵塞,厨余粉碎机肯定也不会堵,我测试过粉碎机出来的碎渣,流动性很好,远远比粪便+厕纸的流动性要好100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不算高楼,才几年时间,二楼就堵了,漫到1楼(二楼可能没住人)。应该每年夏天清理下管道。 ...

很多地方不使用厨余粉碎机,一样经常堵。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很多地方不使用厨余粉碎机,一样经常堵。

莫大你用了你常说的辩证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莫大你用了你常说的辩证法

这是实话啊。我测试过厨余粉碎机出来的碎渣,流动性很好,远远比粪便+厕纸的流动性要好100倍以上。不会对管道造成压力。

而实际情况,就算没有这些粉碎机的碎渣,某些管道仍然会堵塞,不能将原因归到粉碎机身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国外也有住人的高层建筑。另外国内某些高端小区交房的时候已经安装有厨余粉碎机。

补充:我认为马桶的粪 ...

厨房污水管和粪便污水管应该是分开的,二者管径不一样的
粪便污水管是通向化粪池的,化粪池定期清理的。
厨房污水管经小区总管通向市政污水管,垃圾处理机处理后的残渣就像淤泥,会不会容易在小区总管或者市政污水管中沉淀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厨房污水管和粪便污水管应该是分开的,二者管径不一样的

一般粪便管道比下水道管道大一号。

比如粪便管道160,下水道就是110。(宅基地自建房,一般是110/75)

粪便管道横截面大2.12倍。

但考虑到,粪便+厕纸的堵塞能力, 比厨余粉碎机碎渣大起码100倍(没有夸张,至少100倍), 可见粪便+厕纸管道的排通压力大许多倍。

你可以想象,粪便和厕纸裹在一起,具有多大的堵塞能力。

而厨余粉碎机,出来的碎粒,只有2-3mm 大小,完全不会造成堵塞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般粪便管道比下水道管道大一号。

比如粪便管道160,下水道就是110。

我问贝克巴斯查证了碎渣的大小。普通型号是3mm,精细型号是2mm,所以我上面的2-3mm没有记错。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般粪便管道比下水道管道大一号。

比如粪便管道160,下水道就是110。(宅基地自建房,一般是110/75)

粉碎后的密度高的硬颗粒物,看似流动性好,但和水混一起就像泥沙一样会有一小部分沉在弯管里。 时间长一点弯管就满了, 大大增加堵管的概率。

楼主还是撤回你这个建议吧。 没几个坛友认同你,不信你先让大家讨论后,再搞个投票。

网友J:
东西是好东西,强制安装的话如何操作呢?
如果zf或物业大幅补贴安装,可以考虑。否则谁强制谁背锅。

国内的高层小区,每完都有成车厨余垃圾运走,忽然都变成化粪池消化,管道、容量是不是顶得住,确实有待商榷。

在没有综合评估的前提下,不赞同一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I:
粉碎后的密度高的硬颗粒物,看似流动性好,但和水混一起就像泥沙一样会有一小部分沉在弯管里。 时间长一 ...

不用你支持,这事情肯定是大势所趋。这机器已经出来几十年,全世界先进国家都基本全民使用了

化粪池是要定期清理的。也不在乎多一些不能降解的食物残渣了。定期清理就行。(厨余机出来的东西,起码95%以上是可以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东西是好东西,强制安装的话如何操作呢?
如果zf或物业大幅补贴安装,可以考虑。否则谁强制谁背锅。

全世界先进国家已经全民使用了几十年还要什么评估?

网友K:
用了这个后,楼下的化粪池应该清理时间缩短很多,现在的化粪池好像5,6年清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了这个后,楼下的化粪池应该清理时间缩短很多,现在的化粪池好像5,6年清理一次? ...

我自己使用,基本100%粉碎后可以降解。对化粪池没有任何压力。

不能降解的东西(比如骨头),我是不碎的,主要是延长粉碎机的寿命。

比如猪骨头、鸡的大骨头。

另外,稍微增加化粪池情理的工作量,比每天大量的厨余垃圾处理,肯定更加合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去年就关注了垃圾处理器,但一直没下手,每栋楼下都有垃圾桶,我没有留垃圾过夜的习惯,所以干脆把厨余垃圾 ...

对的,我家也没有留垃圾过夜的习惯。
每天下午吃完饭,谁下楼散步拿快递,谁就顺路带一袋垃圾下楼丢,不增加任何工作量。

另厨余垃圾处理机,沾染的碎垃圾没清洗。肯定有臭味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的,我家也没有留垃圾过夜的习惯。
每天下午吃完饭,谁下楼散步拿快递,谁就顺路带一袋垃圾下楼丢,不 ...

没有使用过就不要乱说,厨余机没有任何异味,她可以说是厨房最干净的设备之一,因为它本身就有自清洁功能。

网友L:
跟楼主同款,已经用了6年了,买了就后悔了,因为后悔没有早买。没用之前,厨房的管道经常堵,用了后厨房管道再也没堵过,因为这个处理器在有水状态下转起来可以产生一定水压,更容易疏通管道上沉积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L:
跟楼主同款,已经用了6年了,买了就后悔了,因为后悔没有早买。没用之前,厨房的管道经常堵,用了后厨房管 ...

对!不开机器,排水很慢。开了机器,水很快排走,证明机器对管道有压力推动,根利于排走残渣。

网友M:
    我买的是900多的那个,自己装的,现在用了3年了,还是挺方便的,中午吃个西瓜,不想下楼扔垃圾,直接打碎,洗个菜,切个水果,

剩下的都是直接打碎,就是声音有点大,半夜不敢用。

    朋友买个2000的,没用几次就丢下去个勺子卡住弄坏了,后来找人拆了,最近一年没怎么做饭,也没说要再买,不过我估计天天做饭的话,

他肯定还是要买一个,因为他们楼下垃圾桶有人值守,不分类不给扔

网友N:
适合懒人用的,我们的都是一到两天扔一次垃圾,到小区楼下没有几步路,每次出门时就顺手带上垃圾下去就扔了,养成习惯不觉得麻烦

网友O:
引用 网友N:
适合懒人用的,我们的都是一到两天扔一次垃圾,到小区楼下没有几步路,每次出门时就顺手带上垃圾下去就扔了 ...

出来广州工作了?

网友:
我妈用了20年了,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买的是900多的那个,自己装的,现在用了3年了,还是挺方便的,中午吃个西瓜,不想下楼扔垃圾,直接打 ...

打的时候,将盖子盖上,马上就声音很小。当然,水也进不去了,打好声音小了,在拿掉盖子,放水冲。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买的是900多的那个,自己装的,现在用了3年了,还是挺方便的,中午吃个西瓜,不想下楼扔垃圾,直接打 ...

我开始使用的时候也坏过2次,都是有小块骨头卡进去,声音不对,马上关机。这是非常错误的,这会导致骨头卡死在机器里面,再开机就过流保护。正确的让它继续打下去。

如果有勺子,马上关机,应该没事。

反正卡死了,不必拆机器的,拿个螺丝刀(十字)慢慢拧动中间的螺丝,将卡住的物体拿出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O:
出来广州工作了?

没有,还在老家

网友P:
自从小区推行垃圾集中管理,有人购了粉碎机后,二楼从此遭殃,时时不得安宁

楼主:
引用 网友P:
自从小区推行垃圾集中管理,有人购了粉碎机后,二楼从此遭殃,时时不得安宁 ...

肯定是造谣,上面已经充分论证了,厨余粉碎机不会对下水道构成压力。

有些管道没有粉碎机都一样堵塞。

网友Q:
开发商交付时每家都配了个贝克巴斯,我是觉得挺好用的,但是老人家的习惯很难改过来,并且时常因记不住哪些不能研磨而不敢用。

这个难解决。

网友:
对于需要垃圾分类或是定时扔垃圾的城市,小区会慢慢普及的.  但是强制全部配备肯定有很多问题. 比如有些人就是不会用. 教也没用,有些人就是分不清哪些垃圾可用哪些不能用.

关于管道会堵的问题,  这个要看管道粗细的.  我以前住的一个小区. 住一楼 从来没遇到过管道堵塞的问题.   后搬的这个小区, 6年堵了2次. 每次都要找人疏通. 一楼遭罪了. 最近把 一楼到下水道的管子换成了粗的管道不知道能不能好点.

网友:
其实用户习惯才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开发商交付时每家都配了个贝克巴斯,我是觉得挺好用的,但是老人家的习惯很难改过来,并且时常因记不住哪些 ...

我家小孩都知道什么能碎,什么不能碎。

很简单,硬邦邦是骨头不能碎。水果皮可以碎,硬邦邦的水果核不能碎(包括芒果核)。

网友R:
厨余垃圾粉碎后,容易在弯管处产生沉淀。时间久了后,没办法处理。只能锯开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厨余垃圾粉碎后,容易在弯管处产生沉淀。时间久了后,没办法处理。只能锯开清理。 ...

那是你想当然的吧。厨余垃圾都是能降解的东西,你粉碎贝壳那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