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124芯片奇怪的现象,给芯片断电外部通道电压会被拉

楼主(2023-09-12):
情况这样的,我10k分压电阻给1.5v电池分压到520mv,接到7124通道0,然后同时用6位半万用表接通道0,同时比较采集的数据。
我给ad7124芯片断电,万用表采集的电压变成480,上电又恢复。

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认为ad芯片有电的时候是高阻态,没电的时候就是个不确定多少阻值的电阻

网友A(2023-12-04):
LZ你的7124调通了吗,我这里读error寄存器一直有问题

网友B(2024-04-02):
引用 网友A:
LZ你的7124调通了吗,我这里读error寄存器一直有问题

核芯互联cl2434,最近在推广,插拔替换,寄存器spi及工作模式完全兼容ad71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的7124调通了吗,我这里读error寄存器一直有问题

我用的arduino库,编程比较简单,从不担心驱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核芯互联cl2434,最近在推广,插拔替换,寄存器spi及工作模式完全兼容ad7124 ...

精度啥的和ad7124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啥的和ad7124一样吗

低速率和ad7124相当,高速率优于7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