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han66 笔记本花屏 还有救吗?

楼主(2023-09-12):
开机后 盒盖移动一定几率会成这样!强制关机重启后能恢复!
测试发现是在右侧hdmi接口附近。开机状态手指敲击 必定会花屏!
是否还有的救?

型号  惠普(HP)战66四代 14英寸轻薄笔记本电脑

网友A:
有可能显示屏排线松动或是断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显示屏排线松动或是断线了

外接显示屏也试过。显示效果依旧!!!!

最妖孽的就是 敲击笔记本右侧HDMI接口 与音频接口区域,很大概率会死机花屏!!!!!

还出现过开机  ,嘟嘟报警声。。拆开后盖 拔插内存,排列组合的插入后,正常开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接显示屏也试过。显示效果依旧!!!!

最妖孽的就是 敲击笔记本右侧HDMI接口 与音频接口区域,很大概 ...

那就是显存虚了,返修吧。。不行就买风枪铁板烧自己烤烤。

网友B:
大概率处理器脱焊了,ddr是有插座的可以用橡皮擦擦一下金手指,ddr插座只会金手指脏污不容易脱焊。
有inter与amd两个版本,amd  soc处理器重装难度风险对于专业人士来说一般,失败概率低。inter soc处理器重装难度极大,失败概率极大,快接近地狱级别。即使用25w一台的氮气bga返修台一样难度也很大基本上inter soc封装属于一次性的,加热一次封装就会受损一次。

用优盘烧录一个memtest86与pe测试一下,先排除ddr问题,如果不是ddr大概率是cpu可以网上搜索一下是不是这个笔记本通病

Ps更新图片,去掉图片水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处理器脱焊了,ddr是有插座的可以用橡皮擦擦一下金手指,ddr插座只会金手指脏污不容易脱焊。
有inter ...

这样的话 基本可以确定是CPU 问题了

inter cpu

-----------------

那么只能放弃了!

有什么笔记本推荐吗?

偶尔会带到  恶略环境中去,如   刚刷过油漆,现场还在 打磨除锈过程中 等

显示屏需求: 1920*1080 及以上分辨率
内存  16G及以上

网友:
二手 二合一 DELL  3390    工具类 特别是电脑就是二手好用 。烂了不心疼 。自己买新电池换上。或者一号本。5800U或者6800U的  前者2300.后者只有新的很贵 。适合外出当工具。七八寸的小钢炮

网友C:
看来消费类笔电的故障率不是一般的高啊
还是买工作站吧。我手上工作站服役10年了,除了一个USB口坏了、适配器能防身、屏幕不是广色域,其它都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消费类笔电的故障率不是一般的高啊
还是买工作站吧。我手上工作站服役10年了,除了一个USB口坏了、适配 ...

消费类的本来就是计划报废啊。让消费者各个都用十年八年,厂家赚个毛线的钱。不少厂家现在应该都用的低温锡,据说某厂曾经还用150度的超低温锡,天天打游戏烤鸡就嗝屁了。

我只买各种经过时间检验的二手tough类型商务本,基本上商务本很少坏,03年的老古董23年一样能用,只是性能太差了现在。老本耐用不是没道理,烙铁开到450度都焊不动大点的铜皮。

至于工作站,不是很建议。(1)太太太太太重了。适配器一块大板砖。(2)功耗太大,移动火炉。(3)电池续航尿崩,连2个钟头都很难撑下去。(4)那几年显卡门工作站一样中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消费类笔电的故障率不是一般的高啊
还是买工作站吧。我手上工作站服役10年了,除了一个USB口坏了、适配 ...

今天问了一下HP 售后,只描述了现象,就问我是不是单手拿起来出现的问题。。。。。。。。告知发现这个问题后就需要双手平稳移动。。。。。。。

要解决问题需要更换主板,价格 3~4k   新买个也不过这个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消费类的本来就是计划报废啊。让消费者各个都用十年八年,厂家赚个毛线的钱。不少厂家现在应该都用的低温 ...

也看过工作站,价格过高,体量也大 !!!!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问了一下HP 售后,只描述了现象,就问我是不是单手拿起来出现的问题。。。。。。。。告知发现这个问 ...

所以买笔记本务必买商务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买笔记本务必买商务本。。。。

受教了,是要看看商务本了
toughbook  屏幕太小了!!

有1920 分辨率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是要看看商务本了
toughbook  屏幕太小了!!

都商务本了,最大也就13,要不然哪来的商务便捷。。也可以考虑二手17寸百元本,几年用烂一个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