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公网IP变了,但是域名绑定的还是之前的IP,更新很迟钝

楼主(2023-09-13):
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公网IP变了,域名对应的IP没有有随着更新,而且特别迟钝,有时几天都还是不会更新过来 。导致域无法使用。

用的ddns go

有没有实时性高点的解决方案 ,谢谢 !

网友A:
ddns 更新到 a.test.com,ttl 5分钟,然后真正使用的域名比如 b.test.com  cname 解析到 a.test.com,ttl 5分钟,试试

网友:
其实域名解析应该是更新了的,只是本地dns缓存没有更新。

网友B:
换供应商旗下的别的域名试试看. 以前遇到过, 有些域名从大陆访问很久都不刷新, 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C:
存在一种情况,打比方,我在我家wifi访问楼主域名,后来楼主的公网ip变化了,但是我家的路由器还记得楼主之前那个公网ip,造成无法访问楼主域名,这时手机数据网络是可以正确解析访问楼主域名的。

我遇到的情况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在一种情况,打比方,我在我家wifi访问楼主域名,后来楼主的公网ip变化了,但是我家的路由器还记得楼主之 ...

手机数据网也一样。访问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数据网也一样。访问不了。

你路由器是什么系统?我是openwrt,可以设置DDNS时间间隔

网友:
应该不是ddns go 的问题,是你的域名服务商的问题,可以试试手动刷新下dns,或者干脆去域名服务商哪里查到IP,直接IP访问。我用的是阿里云+IPV6 DDNS很快的,基本上秒同步。

网友D:
确定新ip有推送上去的话,把ttl设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新ip有推送上去的话,把ttl设短点

搞不清楚新IP有没推上去  ,这个ttl在哪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供应商旗下的别的域名试试看. 以前遇到过, 有些域名从大陆访问很久都不刷新, 没有实用价值. ...

我用的阿里云的.top域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ns 更新到 a.test.com,ttl 5分钟,然后真正使用的域名比如 b.test.com  cname 解析到 a.test.com,ttl 5 ...

没太听懂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听懂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

  这已经说清楚了吧?

DDNS 绑定 a 子域名

使用的 b 子域名 cname 解析到 a子域名

网友:
用的梅林系统,装的aliddns,也是阿里的域名,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