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 MCU 有3个UART1个SPI,并且GPIO功能是可以任意配置的。

楼主(2023-09-13):
因为现在有一个模块接口需要既支持 UART也支持SPI,所以没法弄了。以前用过NORDIC的蓝牙mcu,GPIO的功能是随便设置的。但是只有一个UART和一个SPI ,不够用。

网友:
esp32 能满足你

网友:
貌似华芯微特也可以。或者用RP2040的PIO自定义。或者干脆FPGA

网友:
HC32F460的IO可以配置

网友:
随便单片机都可以吧,你把单片机的SPI和UART的IO都接到你的模组上就好了。根据需要代码去配置用SPI还是UART,不用的IO初始化成高阻输入就好了。

网友:
Esp32,外设都是任意io

网友:
好似了解过ATMEL SAMD20 IO引脚功能配置uart还是spi

网友A:
北京智芯微电子的 SC32F103系列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这个芯片市场上还不太好买,可以联系代理问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北京智芯微电子的 SC32F103系列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这个芯片市场上还不太好买,可以联系代理问问 ...

这个片子我们今年在用,性价比很高,不到5块钱,512K的FLASH 128K的RAM,有USB AD DAC等,IO任意设置

网友:
正规的应该是飞思卡尔的S32K系列

网友B:
没有带三个UART1的,一般是分成UART0、UART1、UART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我们今年在用,性价比很高,不到5块钱,512K的FLASH 128K的RAM,有USB AD DAC等,IO任意设置

这是哪家单片机?看上去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带三个UART1的,一般是分成UART0、UART1、UART2。。

是 3个 UART    1个S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我们今年在用,性价比很高,不到5块钱,512K的FLASH 128K的RAM,有USB AD DAC等,IO任意设置

麻烦给一个芯片的资料和代理的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家单片机?看上去很不错。

北京智芯微的 我们用着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给一个芯片的资料和代理的联系方式。谢谢

电话:0x455F10205 周经理,可以咨询一下试试,这个片子价格和同类的比有惊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我们今年在用,性价比很高,不到5块钱,512K的FLASH 128K的RAM,有USB AD DAC等,IO任意设置

flash是零等待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我们今年在用,性价比很高,不到5块钱,512K的FLASH 128K的RAM,有USB AD DAC等,IO任意设置

datasheet 能提供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datasheet 能提供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flash是零等待吗?

不是

网友:
ATMEL的ATSAM系列的都可以,5个SERCOM外设,每个SERCOM占4个引脚可配置成UART/SPI/I2C模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麻烦给一个芯片的资料和代理的联系方式。谢谢

买到样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到样片了吗

联系上代理了,见过面了。谢谢

网友:
淘宝可以买到这片子吗

网友F(2023-11-29):
智芯微代理,有兴趣的大佬请联系18529596905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智芯微代理,有兴趣的大佬请联系18529596905

加你WX没反应,你们有带RGB驱动的MCU没

网友G:
ESP32,满足要求,而且片内自带蓝牙和WIFI,价格20几元。

网友H:
引用 网友G:
ESP32,满足要求,而且片内自带蓝牙和WIFI,价格20几元。

怎么可能二十几元,也就6,7,8块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智芯微代理,有兴趣的大佬请联系18529596905

SCM301L080JGC这款也是这公司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怎么可能二十几元,也就6,7,8块钱

有可能你记的是8266,我说的是ESP32-PICO-V3

网友:
LPC800系列,所有数字IO都可以任意分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你记的是8266,我说的是ESP32-PICO-V3

8266没用过,不过esp32和esp32s3,加起来用了几万个了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G:
ESP32,满足要求,而且片内自带蓝牙和WIFI,价格20几元。

能给具体型号么?带蓝牙或WⅰFⅰ的

网友:
有没有支持类似RP2040 PIO可编程状态机的MCU?

网友:
引用 网友I:
SCM301L080JGC这款也是这公司的?

嗯嗯,是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8266没用过,不过esp32和esp32s3,加起来用了几万个了吧。

你好,有个esp32批量生产的问题,这个一般怎么加快工程导入程序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你好,有个esp32批量生产的问题,这个一般怎么加快工程导入程序呢

你是指烧录程序吗?直接把程序写入spi flash芯片里面,再去上机贴片,应该是最快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是指烧录程序吗?直接把程序写入spi flash芯片里面,再去上机贴片,应该是最快的了。 ...

这是个方法,我们也试试,谢谢

网友I:
有没有规格书,发来瞧瞧。这货是国家电网芯片公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给具体型号么?带蓝牙或WⅰFⅰ的

ESP32-pico,蓝牙和WIFI都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规格书,发来瞧瞧。这货是国家电网芯片公司哦

这个是以前的老型号,原厂现在没有在做了!可以看25L我发的现有型号表,或者加我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以前的老型号,原厂现在没有在做了!可以看25L我发的现有型号表,或者加我微信 ...

我拆机两款林洋单相表,都用这款芯片,但不知道其参数,想看看有什么资源,为啥做到这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