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带USB 口8位单片机 制作可以在BISO下使用的键盘

楼主(2023-09-13):
RT,目前使用STC8H 带USB单片机制作的HID USB键盘,在WINDOWS下可以正常输入,但在BIOS下不能输入。看网上最多的就是CH55X,求助下 CH55X HID键盘支持BIOS么?

网友A:
找个bios里能用的,照抄它的描述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bios里能用的,照抄它的描述符

网上找了2个描述,改了,直接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网友:
记得bios里面有个选项要打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2个描述,改了,直接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直接上USB数据采集器....

网友:
bios里的是boot协议,不要报告report描述符

网友:
“带USB 口8位单片机 制作可以在BISO下使用的键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否则会被封锁ID一星期(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USB数据采集器....

没有那么先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