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关于键与键槽的帖子找不到了,懂的网友再普及一下?

楼主(2023-09-13):
如题,用到键与键槽,特别是步进电机与RV减速机配合,57步进电机,30型RV减速机,减速机厂提供的配合是:减速机内孔大,带键槽,步进电机转轴细,D字轴,两者之间加工了个过度零件,元件内孔D字,外圆带键,这样电机、过度零件、减速机连接起来了,几乎不需要径向力,手轻轻即可将它们连接起来(准确说将各轴插入各孔)。手头一个86步进电机和大减速机相连,也是轴向几乎不用力就可连接起来。

以前骑自行车经验,脚蹬子(脚踩的镫子,两个脚蹬子之间大牙盘的那部分)的键销一旦稍微松动,键销就将很快磨得不行了,车子就没法骑了。修理时,要换键销,大铁锤使劲砸进去,最后螺丝固定住,

我的问题时这里电机与减速机的配合会不会与自行车脚蹬子的键销一样,配合的不紧,很快就磨损的机器故障不能用,我的电机要一直处于正反转状态

网友A:
这里电机与减速机的配合会不会与自行车脚蹬子的键销一样,配合的不紧

1.自行车脚蹬子是带锥度的四方轴四方孔连接的,并不使用键连接。键连接的自行车可能是很奇怪的东西。
不过我可以理解楼主说的意思。

2.RV30减速机输入轴孔孔径11,键4,57步进电机轴径8,D轴切深0.5,
如果楼主的这个连接件仅仅是个套,那么它是无法满足4x4键的空间的,
如果它是一个一体的零件,那么它的尺寸大概无法满足强度需要。

这个连接件需要是一个轴,57步进那边2对顶丝锁紧,2个在D轴平面上,2个90度在轴侧,打螺丝胶,捅到减速机里的那边按正常电机轴设计。
还要趁着这个连接轴的长度在步进电机和减速机之间做以一个过渡法兰,这个法兰要靠两侧的台阶保证电机和减速机的同轴度。
这个同轴度比是否紧配更重要,做的好,松配也不会坏。
其实紧配烂的应该更快,因为两边旋转起来也不是很完美的,不能指望电机轴和减速器轴的旋转精度,强行较劲必烂,(编辑添加)这里松配其实是担任了联轴器的任务。

键槽尺寸公差按GB/T 1095取,因为安装时不能敲击也不能压装,也不能保证完美的同轴,所以选正常联结公差,安装时涂抹二氧化钼润滑脂。(没错,实际上不能紧配)
捅减速器里的那边的轴直接扒这个减速器原配的交流电机输出轴的尺寸和公差,热处理调质,
连接步进电机的那边参考步进电机的轴公差选偏紧的过渡配合,连接轴加热到70~100摄氏度热装到步进电机轴上,严禁敲击,
安装前把所有可以用来敲的东西都锁在柜子里,谁敲就枪毙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自行车脚蹬子是带锥度的四方轴四方孔连接的,并不使用键连接。键连接的自行车可能是很奇怪的东西。
不 ...

最后一句牛逼
我们读书时,师傅说的是,谁敲谁做全车间卫生.2000多平,周末2天还搞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自行车脚蹬子是带锥度的四方轴四方孔连接的,并不使用键连接。键连接的自行车可能是很奇怪的东西。
不 ...

老哥,你看这是30型减速机厂家提供的和57步进电机配套的套,可用不可用?这个套不用力气可以塞入减速机孔里,装步进电机也几乎不用压力,这个套淘宝上八九块钱,减速机厂要了我30块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你看这是30型减速机厂家提供的和57步进电机配套的套,可用不可用?这个套不用力气可以塞入减速机孔 ...

用这个要接受它的磨损和间隙。

这个形状,无论是外面还是里面,都是不方便加工的形状,所以它的内外都不可能有高精度,可能同轴度很差甚至呈现一定的锥度。
再加上安装电机的时候,也做不到高精度安装,所以,它必须有一定的间隙,可以滑动。
这就是为什么它不用力气就可以塞入减速机孔里,装步进电机也几乎不用压力。
因为那些精度问题,如果它不保留足够的间隙,安装完成之后,因为偏斜,电机轴可能受到很大的力而不能正常旋转,或者很快损坏。
保留这个间隙的代价,就是它的传动有间隙,损失运动精度,
还有就是旋转过程中它在间隙中会各种滑动,会有磨损,而且属于微动磨损。

在装配时,在这个套的内外均匀涂抹3号或2号二硫化钼润滑脂。

编辑补充:这个套设计不良, 不断换套最终会止于电机轴磨损而必须换电机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要接受它的磨损和间隙。

这个形状,无论是外面还是里面,都是不方便加工的形状,所以它的内外都不 ...

老哥,就是这个套不可靠哈?我要用57的大扭矩步进电机,十几秒钟换一次方向,用不了多长时间,电机轴就报废了是吧?我觉得你已经答复这个问题了,不死心,再验证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就是这个套不可靠哈?我要用57的大扭矩步进电机,十几秒钟换一次方向,用不了多长时间,电机轴就报 ...

也不一定特别惨,与精度和硬度有关系。
主要是D轴不适合这样松动的连接。
它要是内孔旋转180度,D轴平面在键那边,加俩顶丝能好点,但做成这个样子,也就只好这样了。
应该不会很快磨废,按耗材换应该可行,只要精度下降不影响使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一定特别惨,与精度和硬度有关系。
主要是D轴不适合这样松动的连接。
它要是内孔旋转180度,D轴平面 ...

老哥,可能是虚惊一场,设计阶段,57步进电机有输出轴9mm带键(键宽3mm)的,30减速机有和这个轴径键宽一致的,还用到86步进电机,输出轴是带键的,当然减速机也大,这样电机和减速机直接装配就行哈?手头86电机和减速机手不很用劲推就将两者合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可能是虚惊一场,设计阶段,57步进电机有输出轴9mm带键(键宽3mm)的,30减速机有和这个轴径键宽一 ...

如果轴和键的规格一致,安装法兰也是兼容的,那当然最好了,直接装。

没有的情况下,比起做个奇怪的套,我更倾向于用轴输入的减速机与电机使用联轴器连接,哪怕是需要额外准备个电机座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