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包采集线防差错方案

楼主(2023-09-14):
    在48V电池PACK里面有15串/16串的电芯,通过线束到AFE里面采集数据;
    客户经常接错线导致采集部分烧掉,有没有这类防差错的电路设计方案。排插部分不会更换,需要从电路上处理;

网友:
插座防呆处理,其他应该没都不行吧

网友:
我参观过一个电动车电池pack组装厂.  插均衡板之前,先插到一个专用工装上做检测.再插到均衡板上

全自动检测工装要完成,错线,断线,连线,插头不良等多种检测.大概成本在1万左右.

自己做可能会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