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85寸液晶电视

楼主(2023-09-14):
其它都差不多了,液晶电视目前看就是个装饰品,但又不能没有,按价格1万为分界线,分两档,各推荐一款。

网友:
我想买电视机的时候,有坛友推荐我买雷鸟的,我买了,感觉不错。

网友A:
建议买投影,我五年前买的 72 寸电视机太他妈沉了,现在背板LED光不太匀称,估计是个别灯珠光衰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投影,我五年前买的 72 寸电视机太他妈沉了,现在背板LED光不太匀称,估计是个别灯珠光衰竭了。 ...

投影有2个问题需要考虑
1,亮度、对比度跟液晶差太远了,晚上还好点,白天差很远
2,风扇噪音~晚上安静看个电视之类可能听到风扇呼呼的转

网友:
有钱索尼三星,没钱国产

网友:
电视只有两个品牌,索尼  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投影有2个问题需要考虑
1,亮度、对比度跟液晶差太远了,晚上还好点,白天差很远
2,风扇噪音~晚上安静看 ...

还有,风扇吹出来的风很热的,1米内都能感觉

网友:
上65英寸的oled吧

网友:
买索尼,不会后悔的

网友:
某米,86英寸。用着挺好,主要是便宜

网友:
看看索尼,三星,不合适就选择长虹可能品质靠谱点,后台服务器比较善良对系统安装软件方面会宽松点,广告少点,不会疯狂入电视机榨取广告价值,也大概率不会用电视机做视频服务器

网友C:
买OLED 屏幕的吧,液晶的背光灯条容易烧

网友D:
某米的98寸,用了3年也还可以,反正便宜的电视机就看个亮,最近买了个三星的930b的回音壁,效果也还过得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某米的98寸,用了3年也还可以,反正便宜的电视机就看个亮,最近买了个三星的930b的回音壁,效果也还过得去 ...

98-100寸,好像市面上最便宜的就是小米98寸了吧,价格拉到9999

网友:
知乎关注一下:水冰月,里面说的很详细,部分推荐型号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OLED 屏幕的吧,液晶的背光灯条容易烧

OLED烧屏啊

网友:
三星的,,开机块,,秒开。。我姐买了一个,型号找最新的。

网友:
现在安卓电视机需要服务器才能正常工作,所以最要好联网工作才能看到精彩的各种广告与vip节目,还有要准备好手机号码绑定激活电视机不然弹窗不让看。

综上买电视机重点要看重屏幕厂家与等级,音响系统,还有屏幕与主板的质保。然后断开电视机网络连接,配一个mac studio 之类的x86电脑盒子,然后安装一个安卓模拟器,后面的就剩下享受了。

网友:
我买的三星挂壁系列,颜值很高

网友:
我用的Sony,感觉比之前TCL的画质强很多很多,之前一台很老的TCL的三星屏,画质也还不错,可惜坏了

网友:
TCL  85T7G,主要是分区背光,1000nit亮度,这个很重要,很多都只有500nit左右。 我去年双11买的7699,用到现在,我觉得性价非常高,画质也非常不错。就是音响差了点。
也没有开机广告,秒开机。也可以淘宝买个会员,一年才几十块钱。

网友:
之前买过2台小米的,价格便宜质量还行,画质也就那样,最可怕的是音质实在比手机扬声器好不到哪里去,直到去年买了大法家的OLED ,才明白网友说的,电视只分SONY和其他,确实有道理,画质好太多了,就连音质都好太多。不过SONY的电视85寸的价格确实比较高,液晶85系列的低端是不值得买的,最起码也得90 91以上。

网友:
买了oppo 的s1 ,自带音响效果扛扛的

网友E:
楼主最后买了哪款?发出来一起参考咯

网友F:
房间不够大,不需要这么大电视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后买了哪款?发出来一起参考咯

sony kd85x85k

网友G:
引用 楼主:
sony kd85x85k

有眼光,电视机最关键的显示效果与音响系统。想要用的舒服就要摆脱电视机厂家的服务器远控与用户习惯采集离网使用。上x86电脑盒子用飞鼠控制,这样电视就会属于电脑用起来自由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眼光,电视机最关键的显示效果与音响系统。想要用的舒服就要摆脱电视机厂家的服务器远控与用户习惯采集 ...

查了下参数。背光是直下式的,没有分区,亮度也不够,只有500尼特,价格1.4W,好在哪里?

HDR标准里面,亮度最低要求好像是800尼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房间不够大,不需要这么大电视机吧

价格能接受,电视肯定是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