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核A53 beagleplay 播放1080p居然卡的像幻灯片?!

楼主(2023-09-14):
https://www.beagleboard.org/boards/beagleplay

Small form-factor at 8cm x 8cm

Texas Instruments AM625 processor

Quad 64-bit Arm Cortex-A53 processor subsystem at up to 1.4 GHz
512KB L2 shared cache
Each A53 core has 32KB L1 DCache and 32KB L1 ICache
Arm Cortex-M4F up to 400MHz
256KB SRAM
PowerVR® Rogue™ AXE-1-16 GPU
Fillrate > 500 Mpixels/s
500 MTexels/s, >8 GFLOPs
OpenGL ES 3.1, Vulkan 1.2
PRU Subsystem at up to 333MHz

2GB DDR4
16GB eMMC flash
microSD socket
Display

Type-A (full-size) HDMI (1080P, 24-bit)
OLDI FPC connector for touchscreen displays

几十元的四核A53电视盒子都能播放4K视频了。

网友:
肯定是软解,要开硬解

网友A:
我怀疑你连DSP指令都没用上。全志H3软解都不至于卡成幻灯片,最多是帧率不稳定,看起来不够流畅而已。

楼主:
怎么开启硬解?

楼主:
自带的Debian11系统,用apt安装的播放器。

网友B:
there is no dedicated hardware for video encode/decode available on AM6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你连DSP指令都没用上。全志H3软解都不至于卡成幻灯片,最多是帧率不稳定,看起来不够流畅而已。 ...

DSP指令怎么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ere is no dedicated hardware for video encode/decode available on AM625.

Multimedia:
• Display subsystem
– Dual display support
– 1920x1080 @ 60fps for each display
– 1x 2048x1080 + 1x 1280x720
– Up to 165 MHz pixel clock support with
Independent PLL for each display
– OLDI (4 lanes LVDS - 2x) and DPI (24-bit RGB
LVCMOS)
– Support safety feature such as freeze frame
detection and MISR data check
• 3D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 1 pixel per clock or higher
– Fillrate greater than 500 Mpixels/sec
– >500 MTexels/s, >8 GFLOPs
– Supports at least 2 composition layers
– Supports up to 2048x1080 @60fps
– Supports ARGB32, RGB565 and YUV formats
– 2D graphics capable
– OpenGL ES 3.1, Vulkan 1.2

数据手册上写的  – 1920x1080 @ 60fps for each display
目前视频只有24帧/秒,比特率28199kbps

楼主:
数据手册
https://www.ti.com/lit/ds/symlin ... 2Fproduct%252FAM625

网友C:
试试mplayer,我用的rk3568,可以调用硬解码,还是比较流畅的播放4k视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Multimedia:
• Display subsystem
– Dual display support

对呀,没说支持硬解码

30M的码率4核软解当然卡

H264?H2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呀,没说支持硬解码

30M的码率4核软解当然卡

看不出什么编码。
从这里下载的。
https://mixkit.co/free-stock-video/waterfall-in-forest-2213/

另外一个2527kbps,1080p 30帧的视频也卡。

网友D:
这个gpu很独特,不是玛丽gpu也不是高通的gpu,我一魅族pro7p就是发哥x30处理器就是这个power vr的gpu兼容性差的基本没有放视频都花屏。之后买派放视频记得一定玛丽gpu,其它的就不要玩了。

Nano pc t4 rk3399 4+128 在debian里面用浏览器看b站1080都卡的很,720p还是可以,反正不管是安卓还是debian啥都软解码,gpu就是不动。

总结如下,玩盒子还有派要放视频一定认准玛丽gpu。还有就是系统能不能调用gpu解码很关键,如果不能那一般人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gpu很独特,不是玛丽gpu也不是高通的gpu,我一魅族pro7p就是发哥x30处理器就是这个power vr的gpu兼容性 ...

看gpu参数,还支持vulkan,性能应该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gpu参数,还支持vulkan,性能应该不错的。

Gpu性能不错但是不能调用也没用,视频解码属于实时大量并行数据处理,这个事cpu就是干不来,哪怕不错的电脑处理器软解码4k都的卡。

所以不要被gpu纸面性能不错忽悠了,没系统与软件的强力支持与优化那就更加拉跨了。这方面x86就相当强大了,一个英特尔z3735f这样的小cpu tdp4.4w,开个1080视频就像玩,功耗2.2瓦。出于好奇直接vlc播放器开了6个1080p小窗户播放都没有感觉到卡顿,这强大的硬件解码能力与软件支持能力不得不服。cpu差点没事,gpu能干活一样可以发挥价值,现在用来做成电视盒子一直开机下载电视剧到nas随时可以看。反而j1900处理器播放视频解码能力又不行还不如这个小处理器,这就是硬件解码的魅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gpu参数,还支持vulkan,性能应该不错的。

不太懂这些arm a系列底层原理与软硬生态,大概猜测如下很可能解码器要收费的,就是gpu硬件设计与功能要收授权费用的,系统视频解码器对gpu支持也是要收费的,不交费就处理器硬件解码。
不然很难解释有的渣渣cpu但是播放视频超级厉害,超级厉害的cpu视频解码全靠软解gpu不干活。还有就是h265这类编码不是野生的,想要解码与编码必须打钱。所以说你买了这个硬件再牛皮,芯片方案厂家或者产品系统开发者解码器上没交费是别想爽的,别低估了芯片附带的授权价值。

所以买派放视频最好是看看市场上有没有同芯片方案销量高口碑好视频解码能力强的专门看电视的盒子然后再下手,否则解码支持基本无解了。

手上两个rk3399性能强的很,但是放视频就就拉跨的很,软解码芯片90度,5v2a适配器带不动,必须上3a才不会跳电,瞬间峰值功率15w发热超级巨大,必须风冷压制。但是rk的芯片贵啊可靠性是全智与晶晨没法比的,12v直接干到cpu与vpu都烧不坏,io损坏的概率也非常低,可靠性老好了所以常用在工业现场与商业广告里里面挖矿。

网友:
多媒体中心,基于x86还是很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懂这些arm a系列底层原理与软硬生态,大概猜测如下很可能解码器要收费的,就是gpu硬件设计与功能要收 ...

试试准备用它代替AM335X,1080P播放倒不是必须,只是比较遗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试试mplayer,我用的rk3568,可以调用硬解码,还是比较流畅的播放4k视频

跑的是linux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跑的是linux吗

是的,
官方还有android的sdk。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跑的是linux吗

我买的开发板,提供的系统是ubuntu20,在这个上面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开发板,提供的系统是ubuntu20,在这个上面测试的

全志和瑞芯微的很多Linux 不支持硬解,要跑安卓才能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开发板,提供的系统是ubuntu20,在这个上面测试的

播放4K视频的时候,CPU使用率占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播放4K视频的时候,CPU使用率占多少?

多的时候到60%,一般30~50%波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多的时候到60%,一般30~50%波动

那这个是软解,硬解一般在20以下甚至10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这个是软解,硬解一般在20以下甚至10以下

那好吧,我以为用上硬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