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云音乐某些歌不能自动下载,手工下载提示:“本地音乐,无需下载”

楼主(2023-09-14):
我设置了“边听边下载”,但发现这首歌没有自动下载。

使用手工下载提示:“本地音乐,无需下载”

查找文件夹没有这首歌。

如果已经下载,再按下载键,应该是提示是否要删除的。

如果解决下载问题?

网友A:
安卓机下的网易云音乐我不熟,有没有可能是单独歌曲版权问题不让下载,要么是云音乐没有版权,要么是单独销售的单曲或者专辑。

我目前就使用IOS下的云音乐,如果遇到喜欢的歌,手机里点上红心,直接在PC上登陆WINDOWS版云音乐,选择下载喜欢的音乐,然后解密成mp3,就可以拿到任何地方播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机下的网易云音乐我不熟,有没有可能是单独歌曲版权问题不让下载,要么是云音乐没有版权,要么是单独销 ...

不是版权原因。我查了以前的备份,上面不能下载的歌,以前下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