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近期某宝上的 jlink v12有什么更新

楼主(2023-09-15):
如,想买一个仿真器,看到最新的是V12了,但页面上都没有关于V12的介绍,想知道是不是有必要买最新版本,还是直接买一个V9版本

网友:
买新不买旧

网友:
不用新芯片或者新版软件应该区别不大,否则还是买新的吧

网友A:
V12有啥优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V12有啥优点呢

一般都是自己随便起的名字而已,,别当真。

网友:
我买jlink都要求卖家提供内部图

网友B:
假宝个的都8-11都买的过,目前使用下来,感觉9是最稳定的。300多买过11是某家的,页面写着1年有任何问题换新,结果用了半年11,有一天突然下载不了。KEIL中识别,就是下载不了。插拔USB线时,发现模块有点热。就联系寄回去换新,结果人家来句,你这个你自己烧的,要收费,并且来回邮费自付。最后说里面电源芯片坏了,换了几十元,邮费收我普通快递15还是17元的。所以买时,要遇到有信用的商家。不然写什么几年质保,换新的,都是骗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宝个的都8-11都买的过,目前使用下来,感觉9是最稳定的。300多买过11是某家的,页面写着1年有任何问题换 ...

愿意捐一个亿的人是因为他没有一个亿,不愿意捐自行车的人是因为他真有一辆自行车。售后条件越抠的说明他真的提供售后,终身换新那些看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宝个的都8-11都买的过,目前使用下来,感觉9是最稳定的。300多买过11是某家的,页面写着1年有任何问题换 ...

别当真。除非3个月以内的,否则一般理由都有静电击穿,高压损坏。话说 正常使用一般确实也很少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宝个的都8-11都买的过,目前使用下来,感觉9是最稳定的。300多买过11是某家的,页面写着1年有任何问题换 ...

不过 快递费17元 就有点故意了

网友:
SWD不比那么多脚的JTAG省空间?

网友:
所以我认为,不是太大的程序下载,正常开发的话,V9找个靠谱的商家买一个,比最新款稳定,并且一般的不是太大的程序,速度差别上不太大。

网友C:
买个edu吧,搞研发的这个钱就不要计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edu吧,搞研发的这个钱就不要计较了

感觉假宝上1300元的 arm pro 是个不错的选择,能支持100M SWD ,即使降频50M能使用也非常好

网友D:
我买的11,感觉还行,虚拟串口比较方便

网友:
https://wiki.segger.com/J-Link_Model_Overview ,上面有说明,自己挑下选哪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11,感觉还行,虚拟串口比较方便

能用最新的jlink软件么?

网友:
买个假货宝上1000多的那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用最新的jlink软件么?

我没有安装最新的软件,但是有时候 mdk 会提示升级,我就点升级,升级完正常用。

网友:
st的大胆用100元的stlinkV3,比jlink还快

网友F:
推荐野火的DAP link,除了必须接一个复位线之外(不接的话下载烧录后无法软件自动复位),SWD模式速度无敌,稳定性也很好,价格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野火的DAP link,除了必须接一个复位线之外(不接的话下载烧录后无法软件自动复位),SWD模式速度无敌 ...

谢谢提醒,搜了一下,确实高性价比

网友G:
V9够用了,一直用了好几年了,没一点儿问题。就我那程序量,V9下载也是一两秒,完全够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V9够用了,一直用了好几年了,没一点儿问题。就我那程序量,V9下载也是一两秒,完全够用。 ...

v9一般情况是可以,但用不了最新的J-LINK软件,比如我要用STM32H72X的,就用不了V9的,只能用CMSIS DAP,这玩意太慢了,问题还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v9一般情况是可以,但用不了最新的J-LINK软件,比如我要用STM32H72X的,就用不了V9的,只能用CMSIS DAP,这玩 ...

试试野火fireDAP高速DAP,速度和质量都是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试试野火fireDAP高速DAP,速度和质量都是刚刚的。

看起来还不错,我不用CMSIS DAP的原因就是KEIL老是报参数错误,就是调试的时候.
网上有的说是因为中文路径,有的说是断开调试前要关全部断点
这些都不能完全解决,很是烦人,特别是装新版本KEIL和用新款芯片时更频繁.

网友H:
引用 网友E:
v9一般情况是可以,但用不了最新的J-LINK软件,比如我要用STM32H72X的,就用不了V9的,只能用CMSIS DAP,这玩 ...

没听说jlink软件还挑设备版本啊。通常是高版本的会验证盗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假宝上1300元的 arm pro 是个不错的选择,能支持100M SWD ,即使降频50M能使用也非常好 ...

同意。
买了正版Jlink Trace、Unlink Pro后,觉得很香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推荐野火的DAP link,除了必须接一个复位线之外(不接的话下载烧录后无法软件自动复位),SWD模式速度无敌 ...

是的。Ulink Pro速度和它差不多!它还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听说jlink软件还挑设备版本啊。通常是高版本的会验证盗版。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高版本的盗版验证通不过.用不了.

网友(2023-10-23):
引用 网友E:
v9一般情况是可以,但用不了最新的J-LINK软件,比如我要用STM32H72X的,就用不了V9的,只能用CMSIS DAP,这玩 ...

v9的,假活宝链接发一下。我也搞一个,stlink时不时报警需要任务管理器里面关闭很烦。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Ulink Pro速度和它差不多!它还便宜啊

野火得支持仿真调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