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取电的电流多大?求推荐电器

楼主(2023-09-15):
想做一个串口协议转换器. 利用电脑的9针串口取电,  收到串口数据后, 修改下,再发送出去, 电路主要有一个单片机+max232组成,想问下,可以用串口取电吗?电路要怎么做?

网友:
用232的TX RX引脚取电?

网友:
RS232用2,3,5脚, 1,4,6,7,8,9可以用来供电,比如: 1,4,6地,7,8,9电源;

网友:
用ch340 usb转ttl然后用sp232把ttl 232转成标准rs232串口,同时用隔离dcdc电源输出12v

网友A:
TXD, DTR, RTS 这三个脚有电(还是负压),驱动能力大致和 MAX232 单路相当,总共 -10v * (5mA*3)

然后你需要考虑 MCU 怎么工作在一个负压源上,翻转似乎有点费效率,直接 GND 挂在 V- 上感觉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TXD, DTR, RTS 这三个脚有电(还是负压),驱动能力大致和 MAX232 单路相当,总共 -10v * (5mA*3)

然后你 ...

定做一个rs232加电源复合电缆就是个。一端两个头子rs232与usb,usb头子不远的地方接一个5-12隔离dcdc模块。
为啥这么选择,rs232接口与usb一般都是同时出现且是一辈子邻居。

网友:
买个无源的RS232转RS485转换器拆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