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现需要正负50V方波波形,功率3W左右的驱动电路

楼主(2023-09-15):
现需要正负50V方波波形,功率3W左右的驱动电路,懂的各位大佬帮忙提供下参考电路,尺寸和器件要求小,谢谢大家!!!

楼主:
输入5V;用USB供电或者用电池升压到5V供电

网友A:
有成本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 ?

频率100KHZ-300KHZ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成本要求吗

成本没有要求

网友:
5V升压,然后用个功放电路推一下?如果功率小,可以考虑乙类。

网友:
如果波形失真一些可以接受的话,可以用5v方波通过变压器升压,就得到你要的波形了,变压器1比10的初次级比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没有要求

体积要求多大 我做过的

网友:
整个OPA455试试看

楼主:
各位大佬,是打算用正负50V方波驱动雾化片的,有推荐的电路直接发我参考下,感谢大家,非常感谢!!!
备注:现在查到的电路都不是方波的,有需求需要用正负50V方波驱动

网友:
正负50v,300k,这估计已经不是方波了,能正弦做出来都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是打算用正负50V方波驱动雾化片的,有推荐的电路直接发我参考下,感谢大家,非常感谢!!!
备注 ...

你可以联系我,那个驱动电路我搞过,我之前做的可以做到正弦200K,更高的频率没有测过,是大功率的。
17828433547  微信电话同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联系我,那个驱动电路我搞过,我之前做的可以做到正弦200K,更高的频率没有测过,是大功率的。
178 ...

微孔的一般是125KHz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是打算用正负50V方波驱动雾化片的,有推荐的电路直接发我参考下,感谢大家,非常感谢!!!
备注 ...

雾化片驱动有两种,一种自激,一种它激,但是最终雾化片上都是正弦啊,就是是它激,也是方波驱动,然后LC滤波谐振成正弦,我第一次听说雾化片上是方波;
雾化片实质上是一个压电陶瓷,在特定频率下,振动效率最高,你用方波,奇次谐波含量太高,实质是一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