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nux/ubuntu/debian下多点触摸屏是真的多点触摸吗?

楼主(2023-09-15):
瑞芯微RK嵌入式平台+外购10寸LCD液晶屏带USB接口多点触摸, 查看启动信息,触摸芯片ILITEK奕力的,型号未知;

USB触摸接口插上后,ubuntu20.04开机已默认支持这个触摸屏了,可以触摸,也不用校正;但与windows10有很大不同,ubuntu下触摸不好用

firefox浏览器中: win10下支持双手指开合页面缩放,双指上滑下拉网页; unbuntu下不能缩放网页,也不能下拉网页,下拉网页浏览只能靠浏览窗口右侧的滑动条;

txt文件打开: win10下支持双手指开合页面缩放,双指上滑下拉文本; unbuntu下不能缩放文本页面,双指上滑可以下拉文本;

pdf阅读:win10下支持双手指开合pdf页面缩放,单指或者双指上滑下拉页面; unbuntu下不能缩放pdf,单指或者双指上滑下拉页面;

请教熟悉嵌入式linux/ubuntu/debian的大佬,上面描述的ubuntu下的多点触摸工作正常吗?

linux/ubuntu/debian下多点触摸屏是真的支持多点触摸吗?

多谢!

网友:
是多点触摸,但是你说的是不是得开启一些设置

网友:
很简单,因为这些触摸操作相当于一个APP,windows下面你操作感觉好,但是ubuntu下面不好,那就是因为ubuntu下面这个触摸操作APP不好使呗,没那么多功能

楼主:
多谢!

我打电话问了显示屏厂家,厂家说这屏linux不支持多点触摸,只支持单点触摸;
难怪ubuntu下感觉不好用。

ILITEK奕力也算触摸大厂,怎么linux不支持他的多点触摸吗?

网友:
我用的多款不同品牌笔记本电脑都自带屏幕触摸,两指缩放没问题,不用特别设置,网页、pdf 都支持,电脑是后装 linux 系统

不是 linux 不支持 ILITEK
是 ILITEK 没好好支持 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