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的逆变器只更换功率器件可以当更大功率的使用吗?

楼主(2023-09-15):
比如更换MOS管,电感,变压器,但是驱动板不变,这样可以得到一个大功率的逆变器吗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采样电阻 保护电流等需要重新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采样电阻 保护电流等需要重新调整

对的,就是和功率相关的器件我都更换掉,如果驱动不需要做改动就好了

网友B:
大的不一定能驱的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的不一定能驱的动

对的  我试试

网友C:
散热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行吗

后面加上去,可能驱动能力需要增加才行

网友:
要换变压器,功率管,电流取样,次级高压整流管,高压滤波电容,高压H桥管,没必要折腾

网友:
电流取样那里肯定有问题,

网友:
不要用自己的兴趣挑战别人吃饭的工作,cost down的压力已经决定一个壳子基本把功率挖掘到极致了。一个外壳想把功率加20%,成本增加的可不止20%

网友:
偶尔改一个便指出:设计太恼残!

改50-100个(试产基本数量)做各种信赖性试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