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降压DC-DC芯片生成负电压的?

楼主(2023-09-15):
最常见生成负电压方法是用升压DC-DC芯片,以电荷泵方式生成,如下图:

那么,用降压DC-DC芯片生成负电压可以吗,我需要从12V降成5V,顺便生成负电压给运放供电,运放电流2mA左右,有人这样用吗?

网友A:
2mA? 不是上  xxx7660吗?

网友:
出售icl7660,每片1800欧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2mA? 不是上  xxx7660吗?

7660 贵啊

网友:
7660也贵不过DC2DC把,DCDC还要电感二极管呢。
还有MAX232的电荷泵也能产生负压。

网友:
用buck-boost拓扑结构的dc-dc就可以

网友:
用倍压整流电容,二极管,从正DC-DC部分倒相过来也可以

网友:
34063就行了

楼主:
我主要是12转5v,顺便生成负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12转5v,顺便生成负压

没问题,图一图二结合在一起,DC芯片共用

网友:
用buck也行, LM2596的datasheet里就有, 不过启动瞬间有4.5A左右的电流, 前面电源需要有足够的容量.

网友:
前阵子用 34063 做过 5转-12,效率一般,稳定性比电荷泵稍好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带二极管的开关电源生成负电源,效果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