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台坛友stely赠送的泰克TDS220示波器.特此表示感谢

楼主(2023-09-15):
如题,能自检开机,功能正常,几个旋钮都不同程度磨损,接触不良,拆开后小修一下按键板上的步进旋钮弹屏即可,这种示波器旋钮接触不良是通病,拆下步进旋钮的外壳,用镊子扮一下弹片,底板pcb镀金环电极用橡皮檫掉氧化物即可
装回后用热熔胶粘固一下

网友:
恭喜!泰克是好东西啊!

网友:
吴总如虎添翼,以后的维修可以出神入化了

网友A:
这款显示器,更换的话, 目前大概什么价格?

网友:
好像各个通道之间是隔离的

网友B:
啊?编码器是用SMT红胶做的?真打开思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显示器,更换的话, 目前大概什么价格?

价格不清楚,自己淘宝闲鱼上找找配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啊?编码器是用SMT红胶做的?真打开思路啊

还正是。 牛逼到家了  省到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正是。 牛逼到家了  省到家了

扭动的手感从这里来的?真的省到家了,枉我05年第一次见的时候惊为天人。不过搞维修应该也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正是。 牛逼到家了  省到家了

比绿油耐磨,也比挖掉铜裸露玻纤板强(磨电刷+产生导电磨痕)
确实牛逼

网友:
当年泰克这机器也不便宜

网友D:
搭车问一下,公司一台泰克示波器(MD3000)开机卡在启动界面了,大概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一下,公司一台泰克示波器(MD3000)开机卡在启动界面了,大概是什么问题? ...

flash固件损坏了,重新刷机试试

网友:
居然直接将编码旋钮直接做PCB板上了,PCB板镀金质量够好的

网友E:
请教下  变压器旁边的这个器件是干什么用的 我看很多电源部分 变压器旁边都有一个这个方形的器件,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好东西,电路板表面没有覆铜,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  变压器旁边的这个器件是干什么用的 我看很多电源部分 变压器旁边都有一个这个方形的器件,是干什么 ...

交流滤波电容

网友:
x电容,旁边还有两个y电容,开关电源标配

网友:
物尽其用,继续发光发热。

网友F:
既然修好了,我代表坛友再要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修好了,我代表坛友再要回来

别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