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中,小字体如何取模

楼主(2023-09-16):
   6*12的中文字体,用PCtoLCD2002取模,好丑,面目全非。

网友:
这是GT21L16S2Y的6x12字体

如果可用的话买一片读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选字体了吗?可不要还用的是宋体:)
多换个字体看看,总有一款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选字体了吗?可不要还用的是宋体:)
多换个字体看看,总有一款合适的 ...

有选,很难有合适的,二楼的方法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选,很难有合适的,二楼的方法应该不错

看看leggie? CC-BY知识共享
https://memleek.org/leggie#screenshots

网友:
从ugui里找一个不就行了

https://github.com/achimdoebler/UGUI

网友:
ASCII 还是有希望的,这里很多: https://www.dafont.com/

汉字GBK就算了,8x8 以内惨不忍睹。

网友B:
对这个不太懂,之前也是ASCII字符,用PCTOLCD2002取模,换个字体以后,显示个单字母可以,显示个语句那个间距就不对了,

只有宋体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不太懂,之前也是ASCII字符,用PCTOLCD2002取模,换个字体以后,显示个单字母可以,显示个语句那个间 ...

如果显示方式是等宽的,就要用等宽字体
绝大多数字体是不等款的,常见的等宽字体只有consolas,courier new,fixdays等少量几种,以及宋体黑体这些中文字体

但即使是用了等宽字体,如果点阵数过小,用工具提取也会有残缺失真。所以小点阵要找专门优化过的点阵字库,也可以从现成的GUI代码里找或参考字库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显示方式是等宽的,就要用等宽字体
绝大多数字体是不等款的,常见的等宽字体只有consolas,courier n ...

我说每次都是选个宋体就可以,原来宋体是等宽字体?

一直以为宋体不是等宽字体,谢谢大虾了,后面就知道怎么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