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贴是什么贴片顺序,是顶层先贴还是底层先贴

楼主(2023-09-16):
对于双面贴的SMT加工,贴片顺序是顶层先贴还是底层先贴,先贴的一面理论上是要过两遍回流焊的吧,对于温度敏感的物料,放在后贴的一面,这样是不是就能减少一次过炉。

网友A:
现在工艺都很成熟。只要注意些温度敏感件,跟一些大的件,放在最后一面贴就好。小件先贴,一些重的件,后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工艺都很成熟。只要注意些温度敏感件,跟一些大的件,放在最后一面贴就好。小件先贴,一些重的件,后贴 ...

就是不知道JLC是用什么规则确定先贴哪一面的,如果统一顶层先贴,那画板时就可以将不想过两遍炉的物料放底层

网友B:
另一面进回流焊,元器件不会掉下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一面进回流焊,元器件不会掉下来吗

已经融化的锡膏,再次融化的温度会更高,第二次回炉时,底面的锡膏正常情况是不会融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融化的锡膏,再次融化的温度会更高,第二次回炉时,底面的锡膏正常情况是不会融化的 ...

谢谢科普,那得温度控制得刚刚好?

网友:
参考修手机的,不同层用不同温度的锡膏,很讲究。
普通双面,只要确保第二次过回流焊时,第一次的锡不液化就好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底面温度低于上面的温度。

网友:
生产线自己评估先贴那一面。没有统一的先那一面。 一般来说先小元件的一面,例如电脑主板背面,几乎全是些阻容。

双面确实会有两次过炉。

为了应对两面都有重量大器件,先贴面点红胶固定之类方法也有。

网友:
两面都小或者后面还要过波峰焊的(如单面板),基本都需要先打红胶。
一面小一面大的先过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