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b adc,正常情况下能做到多少个字跳动??

楼主(2023-09-16):
比如LT的LTC2058,标称分辨率32B,正常情况下,能够做到多少个字的跳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 1个半字节的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 1个半字节的跳动

一个半字节,有12位了,都不少了。

网友B:
ADC这东西,很考验人的。。。原理、布板走线都和讲究。。

所以这个正常情况不好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这东西,很考验人的。。。原理、布板走线都和讲究。。

所以这个正常情况不好说啊! ...

选中这个意思,是不是在外部条件足够好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最低1位跳动的?
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按照世界上最先进的条件,这个ADC能够做到最低几位在跳动呢?
一直对这个问题感觉比较迷惑。
STM32的内部12位AD,做到最低1位跳动还是不算太难的。
这种高位的Ad就不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中这个意思,是不是在外部条件足够好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最低1位跳动的?
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按照世界上 ...

你要稳定到31位不跳?这么给你说吧,你直接把两个管脚短路,采样率放慢。看能不能做到。。

一般24位的ADC,能做到22位分辨率都非常牛了。。讲究挺多的。

网友:
正常在29位跳动,我用2500和这个差不多是在25位稳住的,基准是ltz1000

网友C:
跟,正常情况下,2500的线性肯定不行,想2508可以基本属于不可能,线性差不多能到5位板也就18位,主要是线性,别的无所谓。2508,2500没有线性支撑没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正常情况下,2500的线性肯定不行,想2508可以基本属于不可能,线性差不多能到5位板也就18位,主要是线 ...

文中的线性,是线性度的意思吗?
通俗的理解是不是随着ADC端口输入电压的增加,ADC数字输出应该同比例增加。是这个意思吧。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ADC的基本功能呀。难道这个芯片还有这个问题?

网友:
你意思对,但芯片不准

网友D:
你标记的那个是无失码位数,实际用的时候有个表格叫真实有效位,与采样率,外部基准,前段放大器等等都有关系

网友E:
貌似是用过采样做噪声平均,图里标的145dB下有效位数也不过24bit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是用过采样做噪声平均,图里标的145dB下有效位数也不过24bit

这是不是意味着仅从ADC来说,能够做到的最大不跳动也只有不到24bit?那么这样的话,后面的跳动位对用户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标记的那个是无失码位数,实际用的时候有个表格叫真实有效位,与采样率,外部基准,前段放大器等等都有关 ...

我知道和其他相关,如果仅讨论ADC,先不管其他条件的话,能做到多好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稳定到31位不跳?这么给你说吧,你直接把两个管脚短路,采样率放慢。看能不能做到。。

尝试过这样,但是发现低10-12bit在跳动。
然后将Ain接到REF上,发现跳动幅度差不多,遂感觉奇怪,所以来问问各位大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尝试过这样,但是发现低10-12bit在跳动。
然后将Ain接到REF上,发现跳动幅度差不多,遂感觉奇怪,所以来 ...

有增益吗?已经20~22位不跳了。电源+参考电压+布局+干扰。。。这些仔细看看。你看下芯片手册

不同采样率、不同增益,有效位也不一样。。。32位应该是一个很理想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增益吗?已经20~22位不跳了。电源+参考电压+布局+干扰。。。这些仔细看看。你看下芯片手册

不同采样率 ...

芯片不能设置增益,外部这些已经做了着重考虑,芯片全部使用的官方推荐,布线也是路径最短原则。
电源部分使用的是ADI的超低噪声LDO,模拟地和数字地也均分开了。
实际测试效果就是20位不跳,感觉没有到最好的效果,所以问问各位大虾看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F:
世界上最精准的8位半万用表,用来传递国际电压基准的,算下来也就28位无跳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不是意味着仅从ADC来说,能够做到的最大不跳动也只有不到24bit?那么这样的话,后面的跳动位对用户来 ...

信噪比和动态范围就已经决定了最小的无跳动位数,我理解32位只不过是数字滤波后的输出位数,虽然低bit被噪声掩盖了,但是1bit的分辨率按照32位来算还是有优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世界上最精准的8位半万用表,用来传递国际电压基准的,算下来也就28位无跳动。 ...

请问一下我这个采样的值,是不是最多只能算14位无噪声分辨率?(这是三个通道的数据,每一行分别为0,1,2三个通道)
0xffd709d3,0x10f56d53,0x109f21ff,
0xffd6e8fb,0x10f56447,0x109f2e4b,
0xffd68003,0x10f5628d,0x109f4b35,
0xffd64279,0x10f57107,0x109f4b75,
0xffd66c7f,0x10f52b9b,0x109f5965,
0xffd6da0f,0x10f50bc5,0x109fa671,
0xffd73779,0x10f56bd3,0x109fb5ed,
0xffd7508b,0x10f599f1,0x109f7453,
0xffd71a6b,0x10f54dcd,0x109f799f,
0xffd6e45b,0x10f50545,0x109f864f,
0xffd6e441,0x10f51bd7,0x109f0daf,
0xffd702c5,0x10f551e3,0x109ebf51,
0xffd72319,0x10f55329,0x109f1c63,
0xffd71f4d,0x10f5211d,0x109f8141,
0xffd6f0d9,0x10f4e2f3,0x109f5c11,
0xffd6c4c9,0x10f50c0d,0x109f249b,
0xffd6be3b,0x10f58867,0x109f1cab,
0xffd6a905,0x10f59db7,0x109eeb31,
0xffd6699b,0x10f5601f,0x109eba0b,
0xffd65129,0x10f55a9b,0x109eb8ef,
0xffd68cd7,0x10f54c57,0x109ec1f7,
0xffd6d8eb,0x10f52091,0x109eda99,
0xffd6e1ad,0x10f54b13,0x109ef875,
0xffd6d975,0x10f58bdb,0x109ef7b1,
0xffd6e787,0x10f574c1,0x109eebfb,
0xffd6ed6d,0x10f579ed,0x109ef60f,
0xffd7258b,0x10f5be7f,0x109f225b,
0xffd765d9,0x10f5e307,0x109f685f,
0xffd76959,0x10f5c90f,0x109f8413,
0xffd7611b,0x10f58ff3,0x109f634d,
0xffd75bb1,0x10f54119,0x109f6597,
0xffd73441,0x10f4e4d1,0x109f664b,
0xffd6f3bd,0x10f4ad71,0x109f1fef,
0xffd698d1,0x10f4ab13,0x109ef6f1,
0xffd656a5,0x10f50b37,0x109f049b,
0xffd69743,0x10f59fdd,0x109efb3f,
0xffd6e143,0x10f5eebd,0x109effdd,
0xffd6d041,0x10f6038b,0x109f2ae9,
0xffd69c5b,0x10f5e487,0x109f53c9,
0xffd685af,0x10f57aad,0x109f4a1d,
0xffd6afcb,0x10f5374f,0x109f2927,
0xffd6f843,0x10f549b5,0x109f5013,
0xffd72d19,0x10f5764b,0x109f8909,
0xffd73fab,0x10f5a4b3,0x109f81a1,
0xffd736c7,0x10f5ad77,0x109f61f7,
0xffd70363,0x10f5b135,0x109f1b3f,
0xffd6bd23,0x10f5b89f,0x109ec61b,
0xffd69ce3,0x10f5aa3b,0x109ee16b,
0xffd6a399,0x10f586e5,0x109f3ea7,
0xffd698cf,0x10f5659f,0x109f6aab,
0xffd686d5,0x10f565cd,0x109f9d8f,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世界上最精准的8位半万用表,用来传递国际电压基准的,算下来也就28位无跳动。 ...

3458A最后那位一直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