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头上为什么有2个小孔? 是锁紧设计

楼主(2023-09-16):
【插头上这两个孔,用途真是奇妙-哔哩哔哩】 https://b23.tv/rghxGcN

网友:
新国标插头不允许有这二个孔

网友A:
设计是好设计。中国不会做这么复杂的插线板,吃力不讨好,反而大家在两个孔上接线,造成事故。。

所以这两个孔反而不安全。

网友:
参加过金升阳的研讨会,说过国家标准不允许这种带孔的。

网友:
典型的水平不服案例

网友B:
我认为是出现紧急情况时需要立即拔出而带锁的无法快速拔出才不用的

网友:
日规插头带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是出现紧急情况时需要立即拔出而带锁的无法快速拔出才不用的

按插板的开关就行。另外供电线路还有漏电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是好设计。中国不会做这么复杂的插线板,吃力不讨好,反而大家在两个孔上接线,造成事故。。

所以这两 ...

都混用这么多年了,并没有发现用美标插头干国标插座有啥隐患。反而带孔的可以上锁防止有人好事插上插头。所谓的接线造成事故就是瞎扯,不带孔的一样缠绕几圈包扎好用。
大概率是插座被带孔插头插的不爽了

网友:
查了下资料,这2个小孔是增加接触可靠性的设计
在设计两孔插头时,将插头上设计出两个小圆孔,这样插头插到插座里时,就会正好与插座里面的式鼓出来的凸起吻合,做到更好的接触。

网友:
两脚插头被碰到很容易松掉,没有三脚的牢固。

网友:
我一直以为那两个小孔是为了方便上机械锁,避免误上电操作的。

网友:
小时候需要临时接根线,都是将线接到这个孔里面,然后插上去。

网友:
这2个小孔似乎会加剧空气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