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二极管内部结构

楼主(2023-09-16):
【二极管内部结构-哔哩哔哩】 https://b23.tv/kPW3eZl

网友A:
典型pn结面接触结构类型

Ps:

点接触型二极管的特点是:PN结面积小,因而结电容小,通过的电流小,常用于高频、检波等。
面接触型二极管的特点是:PN结面积大,结电容较大,只能在低频下工作,允许通过的电流较大,常用于整流等。
平面型二极管的特点是:PN结面积较小时,结电容小,可用于脉冲数字电路中;PN结面积较大时,通过电流较大,可用于大功率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典型pn结面接触结构类型

Ps:

感觉更像平面型接触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