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Fi初烧,预算5k内,求推荐书房桌面音箱

楼主(2023-09-17):
桌面大小1.6m X 0.7m 左右。书房面积9平方。
主要用来听古典、人声,索尼Hi-Res专辑。偶尔当电脑音响看电影。
手上已经有前级解码和1台LM1875功放。

音箱预算5k左右。尽量品牌货,不要一些国产没听过的牌子。

目前大概看了宝华韦健,杰士,真力。

1,宝华韦健607S2。到手4000左右。5英寸书架箱。(更出名的是606S2,6.5寸,但这个大小感觉当客厅更合适,放桌面不知道会不会声压太大?)

2,杰士R-51M,到手1500左右,5.2英寸,价格比较实惠。特色说是号角音箱,但也没实地听过,不知道咋样。

3,真力G系列有源监听音箱,预算只能选G1,一对到手4500左右,3英寸。G2挺适合桌面,但太贵了7000+。
听说G1尺寸原因低音不太足。又是监听调教,不知道适不适合听Hi-Fi?

之前还看了一下国内的惠威M200MKIII+,和漫步者S2000MKIII,定位和价位都差不多,1500左右,但都是有源的,可玩性大大降低了,也没实际听过,不知道怎样。

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可以到实体店淘一下二手的。5000元可以买到原价1万元以上的,上一个档次。当然,需要自己懂得鉴别。

网友B:
现在卖的新音箱和新喇叭,好多高仿假货,需要注意~~

倒不如直接干个二手货,明明白白

网友:
二手宝华.....我推荐.....我的JBL小的外出够用了,大一点的就宝华了.....

网友C:
618的时候买了B&W的606S2,非常不错,解析力高通透,体积也不大,低音质感很好,没想到这么小的箱子低音的量感也很足,6系列的S3现在出了,价格稍高。个人感觉买B&W没选错

网友:
惠威M3A, 大尺寸的喇叭低频好听。

网友:
百灵达2030 ,yy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到实体店淘一下二手的。5000元可以买到原价1万元以上的,上一个档次。当然,需要自己懂得鉴别。 ...

附近没有二手音箱实体店。不太懂鉴别,怕二手水太深。怕买了对箱子回去听了几年朋友一看说箱子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卖的新音箱和新喇叭,好多高仿假货,需要注意~~

倒不如直接干个二手货,明明白白 ...

听说了有假的。宝华606S2要8000左右,咸鱼直接4000+还说是全新未拆的,我直接不敢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618的时候买了B&W的606S2,非常不错,解析力高通透,体积也不大,低音质感很好,没想到这么小的箱子低音的 ...

请问你的606S2是放客厅听还是桌面听?如果放桌面的话,会不会距离太近声压太大,音量开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了有假的。宝华606S2要8000左右,咸鱼直接4000+还说是全新未拆的,我直接不敢买 ...

确实,水深,如果可以,找对应品牌代理商实体店/网店够买,靠谱一些

网友D:
如果想低音最简单,搞个直径几米的喇叭,低音想多低有多低

网友:
不算烧

前两天去深圳音频展   一根耳机线 1万多块  贫限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低音最简单,搞个直径几米的喇叭,低音想多低有多低

低音并不是越极端越好。百度搜索“低音轰头”,能搜到404万条结果。40万的奥迪A4L,也有低音轰头的问题,搜索“A4L低音轰头”,能搜到19.6万条结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听说了有假的。宝华606S2要8000左右,咸鱼直接4000+还说是全新未拆的,我直接不敢买 ...

这是我保存的宝华606s2天猫旗舰店双11的促销价,如果是6580还送支架的话,我觉得可以入手606s2。可以关注下今年双1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保存的宝华606s2天猫旗舰店双11的促销价,如果是6580还送支架的话,我觉得可以入手606s2。可以关注 ...

好的,谢谢。606S2旗舰店已经清库存了,现在是606S3。第三方店有606S2卖平常价大约7100。

现在是打算百亿补贴价4000入一对607S2放书房(jd旗舰店平常价格5500),试听一段时间后满意的话明年再入一对606S3放客厅。
有了这两对音箱,估计5年内都不用再折腾了?

楼主:
刚刚一看补贴价没了,再蹲蹲看

网友F:
买完喇叭买胆机啊

网友G:
同样的预算,换成耳机系统会不会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完喇叭买胆机啊

大胆机有推荐的吗?
手头有个5654小胆机,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样的预算,换成耳机系统会不会效果更好

预算5K的耳机系统,效果肯定是比音箱系统更好的。
我已经有一套1000元左右的耳机系统了,小胆机+飞利浦9500耳机,效果很满意,先不换了

网友:
买对雅马哈或者百灵达的专业监听箱才几K,音质有保障。

网友H:
小白问一下,监听音箱能当HIFI音箱用吗,原来去朋友公司,一对很小的监听音箱要几千块,但是试听效果确是很牛,高低音都很通透,

关键是体积小,放在客厅的电池柜两头,加个蓝牙,无论看电视,电影,手机放歌听那简直爽死了,反观HIFI音箱,看那个尺寸,太大了,

音箱整体美观,看起来还碍事。

网友:
我的客厅用的是不知名的6.5寸无源,加上淘宝DIY的足称100瓦输出功放,对木耳来说无论是看电影还好听歌都足够了,不过我的前端加了DAC,对比过,加了DAC后效果会有比较明显的提升。书房用的是二手JBL305,近场聆听也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白问一下,监听音箱能当HIFI音箱用吗,原来去朋友公司,一对很小的监听音箱要几千块,但是试听效果确是很 ...

对于住套房的来说,可能监听音箱就够了。。。。5W音量已经常开不下去了,怕邻居来敲门那种

那些hifi音箱本来设计是单家独院,大厅大房的那种吧。。。。哪知道来到这边水土不是很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胆机有推荐的吗?
手头有个5654小胆机,确实不错

这就很好,关键是听个味道。

网友I:
声绘mh6a 摆放好后有很好的脱箱感。就是不知名国产。黄鱼二手二千多。应该没假的 。全新5400

网友:
引用 网友I:
声绘mh6a 摆放好后有很好的脱箱感。就是不知名国产。黄鱼二手二千多。应该没假的 。全新5400 ...

房间太小的话喇叭尺寸大就会低音轰头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胆机有推荐的吗?
手头有个5654小胆机,确实不错

胆机有效功率那么小,推这个效果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胆机有效功率那么小,推这个效果好吗?

推音箱的话前胆后石吧,或者胆+1875功放。我拿5654来推耳机的,没试过推音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606S2是放客厅听还是桌面听?如果放桌面的话,会不会距离太近声压太大,音量开不起来? ...

我现在暂时是放在大概20平方不到的卧室里,音箱离墙50厘米左右,墙面贴点吸音棉,因为它的倒相孔位置是朝后面的,我在离开音箱2米左右的床尾听感觉没什么问题。10平方房间放书桌的话我感觉5寸的应该可以了。低音的量感可以通过调节音箱的摆位适当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保存的宝华606s2天猫旗舰店双11的促销价,如果是6580还送支架的话,我觉得可以入手606s2。可以关注 ...

我是今年618入手的606S2,京东自营,算下来是5273元,送了一条质量挺好的喇叭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音并不是越极端越好。百度搜索“低音轰头”,能搜到404万条结果。40万的奥迪A4L,也有低音轰头的问题, ...

轰头可能是有低频驻波。放几个低频陷阱可以改善。

网友K:
推荐有源监听,要想高大上就真力,加钱上g2,g1低频67Hz以后想听些低频的歌放松下时可能会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推荐有源监听,要想高大上就真力,加钱上g2,g1低频67Hz以后想听些低频的歌放松下时可能会失望 ...

搜了很多相关帖子,G2也许同样会失望,很多人还要加真力的F1低音炮才改善,然后G2还不如G4,G4不如上83系列带声音校准套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很多相关帖子,G2也许同样会失望,很多人还要加真力的F1低音炮才改善,然后G2还不如G4,G4不如上83系 ...

每个人对低音需求不一样,g2低频57hz如果不是对低频要求高在房间听应该可以了。作为参考我有一只iloud mtm,设到40hz已经有点受不了。50感觉一般低音歌曲刚刚好低音很足,不过听beyond的谁伴我闯荡一般音量倒相管气流声很大。设到60一般重音歌曲还可以感觉再高低音就欠缺,谁伴我闯荡很好听低音还很足。
每个人对低音需求不一样,而且主观性很强,仅供参考,因为低频刚好到争议点最好能自己试听下。

楼主:
后记:已经购买宝华韦健607S2,使用200块淘金币和优惠券,到手价3777。
平时卖5200。可能是因为607S3上市了,所以S2清库存才有这个优惠。不等双十一了。

网友L:
楼上给发个链接 啊....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上给发个链接 啊....找不到了。

B&W宝华韦健607 S2音箱发烧hifi音响无源书架箱+马兰士cr612套装【包邮】
【折后价】 3999 元
9fu?質4$vEsfW0Ezguf$:// MF1001,打開/
全部复制用手机淘宝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