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骚律师”麦克使用棉线打开汽车门,真的可以?

楼主(2023-09-17):
第一季第5集25分50秒

左右手拿棉线,从车窗上面一直往下,套住汽车开门的按钮(老款车都是这种按钮),一拉就能将门打开

网友A:
新款车都可以,记得B站看到过,像宝马都还是这种设计, 但是实际上几乎打不开,杆子是光滑的没有任何卡槽,绳子套不住。 有的车型就很容易,像图片里的这种缩腰的,以及有的上面有凹凸纹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款车都可以,记得B站看到过,像宝马都还是这种设计, 但是实际上几乎打不开,杆子是光滑的没有任何卡槽, ...

棉线本身有一定摩擦力,光滑的拉杆很可能也可以打开。

网友:
其实是不可能,除非车门密封条完全没用了,留出很大一条缝。否则要把棉线顺车门顶拉倒车窗低,必须是要用力拉,那个活扣早就被拉紧了。

网友:
好神奇,赶紧试试自己新买的法拉利,也是一样能打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棉线本身有一定摩擦力,光滑的拉杆很可能也可以打开。

我用细铁丝做成套马杆形状,成功打开过两次。当然,第一次是教了300块学费的。

网友:
好多年前的大众就没有这个凸起了,开锁凸出来,一上锁就缩回去了,没机会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