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烧MOS管

楼主(2023-09-17):
产品类型:充气泵
输入:8.4V电池
电机驱动方式:NMOS控制电路;MOS管是30V 60A  封装DFN3X3
问题点:1:充气泵在打气的过程中打到一定的气压的时候《轮胎打到1.8KP左右》然后暂停,在打的时候容易烧MOS管;
             2:针对烧MOS管,软件增加了防堵转检测,检测电压是9V-14.5V区间,实验发现在9V到13V左右的区间防堵转太灵敏打气经常堵转关机,目前就是在14V左右还能免强接受,超过15V就会触发MOS冒烟;

网友A:
解决方法蛮多的,1.根据电压来调整duty 2.做最大限流

网友B:
加续流二极管,以及TVS二极管

网友:
电机瞬间电压60v应该是正常的吧。所以还是上面的,以及考虑换成60v以上的管子。

网友:
有刷启动瞬间电流超了,搞个小阻值电阻限一下能好很多

网友C:
电路之疑,须有图以论。

曩昔,一人求教于电路之学,欲得高者相助。

因自觉初涉门径,故感觉此问题当不致艰深。

故未携图纸,只以言语述其难题。

问一妇人曰:“尔能解此难题否?”

妇人默思片刻,曰:“吾前亦遭此,当将是器件连彼装置,电流必循途而行。”

闻言,其人心悦诚服,然未见实物,故未敢必信。遂又询于他人。

一人告之曰:“当先加电容以稳定电流。”

他人又曰:“缺一电阻,恐过载不胜。”

闻此言,其人犹疑迟疑,未知何者为是。

继思:“众人出身各殊,自必有不同经验,其答复或可取。或可将诸法融合,解我所求。”

遂铺开电路,自信满满。

不意数月,机器竟成,物美价廉,售诸众,众皆用之赞不绝口。

岂料又过数月,依融汇众术之路所制之机竟失控,诸多用者惨遭爆炸之害,焚身燃尽之患,火灾四起,惨状不胜辞。

制者闻之心生大骇,急火攻心,不能自已。次日欲明真相,忧有人欲害其清白,故取所制之机进行观验。

岂料机器忽将其炸倒在地,霎时烈焰四起,人车俱尽,惨象难辨。

网友:
拆解下同类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之疑,须有图以论。

曩昔,一人求教于电路之学,欲得高者相助。

电路我昨天一直传不上来。上传图片不行。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法蛮多的,1.根据电压来调整duty 2.做最大限流

已经做了最大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续流二极管,以及TVS二极管

续流二极管是有的,TVS管该如何加?

网友D:
有刷电机,输出并了小电容没有。 来个电路和实物照。有些有刷电机在出厂时就会并个小电容
限流防堵转,用ADC检测?

网友:
怎么看你的电压,你跑成升压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刷电机,输出并了小电容没有。 来个电路和实物照。有些有刷电机在出厂时就会并个小电容
限流防堵 ...

ADC太慢了,等ADC反应过来,已经烧了

网友:
mos过流,重载启动电压跌落后mos无法正常打开

网友E:
没有图,无法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图,无法分析。

大佬们,今天我可以上传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刷电机,输出并了小电容没有。 来个电路和实物照。有些有刷电机在出厂时就会并个小电容
限流防堵 ...

上了图片,还请大佬看看。还有个问题是:我电机经常被我烧掉,空载量两端只有0.4R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之疑,须有图以论。

曩昔,一人求教于电路之学,欲得高者相助。

大佬。来图了

网友:
不能示波器直接点在MOS管上,直接看电压,电流。是否超限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来图了

MOS什么型号?

编辑补充:
二极管小了,SS34先换SB1545L
MOS可能实际上不够,还需要补充PCB图核对散热面积

网友D:
在堵转或者是接近堵转时,MOS管发热严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堵转或者是接近堵转时,MOS管发热严重吗?

发热严重,正常 工作时没有问题,就是发生堵转的时候在启动就很容易烧MOS管。软件有时候还没检测到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什么型号?

编辑补充:

那个二极管封装跟我现在的板子对不上。我板子已经投产了。就是SS34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二极管封装跟我现在的板子对不上。我板子已经投产了。就是SS34

封装外涂硅脂,加个散热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热严重,正常 工作时没有问题,就是发生堵转的时候在启动就很容易烧MOS管。软件有时候还没检测到就烧了 ...

说明封装抗不住功率管的短时高热,要么考虑用运放或者比较器来做硬件限流检测、控制,要么是换能承受短时间高热量的封装或者是外加散热器

以前做有刷电机驱动时,也碰到这种情况。电机额定电流不超过5A,用的几十A的功率管,TO220封装,堵转时不到3秒管子温度就近100度 后来用硬件限流控制,堵转几分钟 功率管才温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二极管封装跟我现在的板子对不上。我板子已经投产了。就是SS34

SS34必挂,这个二极管必须能承受电机最大电流。
另外我注意到你的MOS封装DFN3X3尺寸不足,虽然你还没补充型号,但大概没有意义了,不太可能够,一般带这种电机的MOS在有散热措施的情况下DFN5X6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堵转或者是接近堵转时,MOS管发热严重吗?

都直接烧燃

楼主:
引用 网友C:
SS34必挂,这个二极管必须能承受电机最大电流。
另外我注意到你的MOS封装DFN3X3尺寸不足,虽然你还没补充 ...

后面是直接并了一个252封装的MOS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是直接并了一个252封装的MOS就没问题了

TO-252可以,能承受住,参数可能要比5X6的差点但可能有价格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