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PCIE接口的底板需要几层板

楼主(2023-09-18):
购买的核心板是瑞芯微的RK3568,底板自己画,其中用到PCIE功能,请问需要几层板设计比较合理,谢谢

网友:
一般4层就够了。

网友A:
至少4层.....镀金.....以前搞过CPC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4层.....镀金.....以前搞过CPCI的.....

CPCI和PCIE 应该差别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4层.....镀金.....以前搞过CPCI的.....

4层没有出问题?PCIE4.0啊

网友:
哈哈....4层是最基础的配置,按照规范设计查不对都是6层起步......工艺、板材、速度、镀金必须的.....

网友:
两层板跑的尾灯都看不到的路过。。。
当然了,使用的pcie转串口/并口芯片扩展电脑传统接口,

网友:
mini-pcie的,目前4层跑千兆网卡,简单功能测试后,还没反馈问题

网友:
4层,计算好阻抗和等长,按PICE的规范走线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B:
之前用树莓派的PCIE画了个,转25个sata硬件接口的板子, 用的4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树莓派的PCIE画了个,转25个sata硬件接口的板子, 用的4层板。

4层板能稳定,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树莓派的PCIE画了个,转25个sata硬件接口的板子, 用的4层板。

您好,请问用什么ADE工具画的PCB,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用什么ADE工具画的PCB,谢谢

广告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4层板能稳定,厉害

4层随便画呀  走好 差分 参考层完整 没啥问题

网友:
以前电脑主板还很多4层板的,PCI-E x16还不是一样跑的贼溜
PCI-E x1、x2用单、双面版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我没用到PCIe,做的双层底板;(即使用到了,也敢布双层

网友:
4层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