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套需要多大的换气扇才会觉得不闷

楼主(2023-09-18):
中间套的房子 通风是个问题,如果要觉得不闷 需要多大功率的换气扇?

网友:
有窗户吧,没换气扇也没事吧。

网友:
换气次数指单位时间内房间里空气更换的次数。

N=Q/Vol

N=每小时换气次数
Q=每小时进入房间的风量m³/h
Vol=房间容积(m³)

根据《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第三章室内空气设计参数,
表3.0.6-2居住建筑设计最小换气次数中的人均居住面积,选择对应的每小时的换气次数。

通风量为:

Q=N*Vol

按所需风量选择风机。

网友A:
有闷的感觉就是缺氧。所以检测氧气含量就够了。参考室外是500左右。室内不高于800就可以了。米家新风机应该是最优解。便宜,好看。实测26平米卧室。门窗关闭。米家A1 150。中间风速维持在800以下。室内二大小一小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闷的感觉就是缺氧。所以检测氧气含量就够了。参考室外是500左右。室内不高于800就可以了。米家新风机应该 ...

滤芯多久换一次,装修的时候装了honeywell的新风,但是是静电除尘的不怎么敢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滤芯多久换一次,装修的时候装了honeywell的新风,但是是静电除尘的不怎么敢用 ...

没那么精贵,我这农村  一年清理一次。最近把纸芯水洗了,也一样用。不要滤芯也可以。就是蚊子防不住。毕竟你的要求只是通风。高压水枪冲了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