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编码器的z相/I相,感觉可有可无

楼主(2023-09-19):
之前写无刷伺服驱动自识别的时候,
如果有z相,则可以不需要提前输入编码器分辨率,通过z相可以直接算出来编码器分辨率。也就是支持盲盒型增量式编码器。

除以之外,正经运行程序时候,并没有使用到它。
而正经使用场景下,编码器多少分辨率都是有参数可查的。

那么新设计伺服驱动的时候,z相接口,是不是可以去掉了

网友:
可以减少累计误差

网友:
z不是做角度矫正的么?

网友:
有时候寻零的时候会用到。

网友:
主要是楼主没有遇到客户严格做适用性试验 + 卡尾款的脖子

网友:
电机轴需要找初始位置,但是又不方便安装光电传感器等的场合用的上。

网友A:
AB信号时间长了会有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信号时间长了会有误差的

那么 是一圈校准一次?

还是多少圈校准一次?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 elmo这种驱动器,是怎么使用z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 是一圈校准一次?

还是多少圈校准一次?

如果你的定时器支持Z相输入,那么是全自动的,每一圈都校准一次,避免AB误差
AB如果因为干扰,这个误差会持续累计的。有了Z相就可以避免累计
Z相的初衷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定时器支持Z相输入,那么是全自动的,每一圈都校准一次,避免AB误差
AB如果因为干扰,这个误差会 ...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但实际上,

如果一直在z相附近活动,来回折腾,Z相不就一直在校准。

还有高速转动的时候,z相校准滞后的问题。

还有就是AB因为干扰产生多脉冲,那Z相就不干扰了吗?

网友:
当然可以去掉,我从来不接z相,毫无意义。ab相有干扰的情况下 应该想办法解决干扰,和z相没有关系。

网友C:
z相怎么校准ab?只是零位的时候z相才有脉冲,ab相是电机转了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z相怎么校准ab?只是零位的时候z相才有脉冲,ab相是电机转了就有

Z相接单片机的IO触发外部中断

进中断时候读取一下编码器寄存器

编码器寄存器值 % 编码器精度 = 单圈z相位置

如果单圈z相位置值 发生偏差,且偏差越来越大,则认为编码器有累积性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Z相接单片机的IO触发外部中断

进中断时候读取一下编码器寄存器

谢谢,学到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减少角度误差和寻零点

网友D:
需要精确回“零”的时候,机械开关或者光电开关回零后,还要等Z相回零才是真正回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需要精确回“零”的时候,机械开关或者光电开关回零后,还要等Z相回零才是真正回零。 ...

我DIY的雕刻机,用的是维宏63A的卡,这个卡就是这样的设计。需要将归零传感器安装位置进行调整,防止正好装在了Z相零点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DIY的雕刻机,用的是维宏63A的卡,这个卡就是这样的设计。需要将归零传感器安装位置进行调整,防止正好 ...

行业标准做法

网友F(2023-11-12):
楼主,老哥 你还在不,加个联系方式 感觉后面可以合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老哥 你还在不,加个联系方式 感觉后面可以合作

VX号 CPHOLR (改成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