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定时/计数器用作外部脉冲计数,亲测可用

楼主(2023-09-19):
最近需要用到外部脉冲计数,找了一圈,好用的资料不多,
把最终自己测试能用的程序,发出来。

众所周知,定时器接内部时钟源用作定时,接外部时钟源,可以用作计数器,对外部脉冲计数。

我们这里使用了TIM5定时器做“脉冲数计数”,定时器做外部脉冲计数,
首先要确定外部时钟信号输入的引脚,我们这里选择的是TIM5(也可以选择其它定时器STM32有多个定时器),
再根据TIM5定时器找引脚,数据手册上可知每个TIM定时器都有4个外部输入通道,我们这里选择第一通道(TIM5_CH1)

PA0 引脚用作外部信号输入通道,测试时需要在PA0引脚上输入信号。

定时器框图:

直接上代码:

初始化代码:

void TIM5_EtrModeOne_Init(u16 arr)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设置GPIO为TIM的时钟输入引脚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设置定时器参数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设置中断优先级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打开P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gpio模式设置为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设置为推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不上下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0,GPIO_AF_TIM5);//设置GPIO复用为中断定时器输入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 ENABLE);//使能TIM时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TIM_IT_Update);//清除溢出中断标志位
        TIM_ITConfig(TIM5,TIM_IT_Update,ENABLE );//使能定时器更新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TIxExternalClockConfig(TIM5,TIM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1,TIM_ICPolarity_Falling,15);//设置输入滤波和边沿检测
        TIM_SetCounter(TIM5,0);//计数器清零
        TIM_Cmd(TIM5, ENABLE);//使能TIMx外设
}

    void TIM5_IRQHandler(){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Update)!=RESET){//判断是否是溢出中断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TIM_IT_Update);//清除溢出中断标志位
            //中断执行语句
            //TIM_Cmd(TIM5, !ENABLE);//关闭定时器使能
            }
    }

主程序  :

void main(){
      usrat_int(9600);
      TIM5_EtrModeOne_Init(10000);//定时器计数到10000时重装为0
       while(1){
        printf("计数值:%d \r\n",TIM_GetCounter(TIM5));
        delay_ms(500);
      }
    }

测试数据:

[2023-09-19 16:05:18.960]# RECV ASCII>

网友:
方便注明
1 时钟树配置
2 外部脉冲的  有效频率范围
3 接口电路
么?

网友A:
到底能计数多高的频率呢,其实现在很容易能买到100多兆的计数器芯片,比如前端加一个74hc393,频率一下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能计数多高的频率呢,其实现在很容易能买到100多兆的计数器芯片,比如前端加一个74hc393,频率一下就上 ...

这个是单片机内置的   定时计数器   我这边测无刷电机驱动器的反馈信号是没问题的   10k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