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简单好用的,铅酸电瓶欠压保护电路

楼主(2023-09-19):
【简单好用的,铅酸电瓶欠压保护电路-哔哩哔哩】 https://b23.tv/bCpobpk

网友(2023-10-20):
用在电动车或者汽车上那继电器触点电流要求很大才行了,普通继电器99.99%会被烧蚀焊在一起。汽车启动电流都要几百安倍,电动自行车启动电流也要几十安。大电流的时候切断负载继电器触点一定拉弧烧毁

网友A:
没看视频,盲猜是电压低了后切断供电,但是路上行驶中突然断电会发生危险。
其实用BB响就行了,电压低了就蜂鸣,提示要充电,不切断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视频,盲猜是电压低了后切断供电,但是路上行驶中突然断电会发生危险。
其实用BB响就行了,电压低了就 ...

不会的,汽车启动后发电机在工作,电池一直在充电,电压不会低的。。不过安全第一,汽车上还是不要用这种会直接断电的电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汽车启动后发电机在工作,电池一直在充电,电压不会低的。。不过安全第一,汽车上还是不要用这种 ...

我以为是用在电瓶车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用在电瓶车上的

电瓶车更危险啊,突然断电等于突然失去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用在电瓶车上的

这个电路是很成熟的楼宇对讲系统的直流12v ups电源箱里面的铅酸电池过放保护电路。工频变压器,然后lm2596稳压13.44v,再到自锁电池过放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