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米家充气宝1S烧了贴片保险,不知道具体规格。

楼主(2023-09-20):
自己动手更换米家充气宝1S的电池,过程中不知道碰了哪里,有出现一些火花,没管直接装好发现没有任何反应。
重新拆开发现,丝印为F1的绿色贴片元件好像烧了,左边到电池负极是2.6V,右边到电池负极是7.4V,右边直接接到了两串电池的正极。
这个应该是贴片保险丝吧,绿色,上面印了个好像是0。压降有差不多5V应该是烧了吧?
请教如何确定其参数?准备去PDD买一个替换试试。

网友:
烧坏保险丝,后面的线路一般都有烧坏。

楼主:
查了一下,这种应该是一次性熔断贴片保险丝,印字应该是字母O,对应2.5A

网友:
可以找一条普通的保险管,两头焊线临时替换。

估计后面大功率器件可能烧了

网友:
请问这个好用吗?丈母娘买了一个,我不是很看好。我自己多年前买了一个插点烟器的,然后把头子剪了装了两个夹子,需要用的时候直接接电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