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无线网络摄像头配上无线网桥是不是多余的?

楼主(2023-09-20):
因为接线不便装了十多个无线络摄像头,直接连WIFI路由器,发现连接很不稳定,无线网络的信号强度是够的,但是还是有的经常连接不上,后来有两个附近有有线网络,就直接插上网线,发现就这两个最稳定,肯定能连上。。这可以肯定是无线网络的问题了,突然想起如果每个无线络摄像头配上点对点网桥,再有线接入网络,这样可行吗?还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网友:
直接有线到摄像头肯定是最稳定的。

网友:
最好是用光纤,无线不靠谱。

网友:
2.4g信号太多了,你用软件看一下,肯定干扰十分严重

网友A:
强度够 就是路由器带机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度够 就是路由器带机量不行。

路由器是华硕的是中档系列,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由器是华硕的是中档系列,应该也没问题

什么摄像头?会不会是 WiFi兼容问题?有网友试过小米的摄像头配华硕的低端路由器就不太行。。。

楼主:
全是海康,应该不是兼容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