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文件,推荐用Double Commander。

楼主(2023-09-20):
它有队列功能,可以把拷贝任务放到一个队列里,按顺序执行,还能提前设置参数,基本上不用值守。
而win自带的的资源管理器只能同时打开一堆对话框,同时干活,乱糟糟的,感觉效率也不高。

网友A:
官方安装包,有17国语言,缺没有中文。。

都这么背排挤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安装包,有17国语言,缺没有中文。。

都这么背排挤了吗。

繁体中文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安装包,有17国语言,缺没有中文。。

都这么背排挤了吗。

安装完成之后再设置语言就有中文了

网友:
简繁体都有的

网友:
看界面是抄 total command的吗?

网友B:
用了10来年FreeCommander了的,Freeware, 有中文语言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10来年FreeCommander了的,Freeware, 有中文语言界面的。

这个FC比DC好看,
但这个FC,有没有队列功能(也许我没找到)?我看到的是,FC还是调用系统的拷贝对话框,这样的话,前面的拷贝没干完,后面再要挪文件,会有很多拷贝对话框在屏幕上飞
------------
还有:DC的队列功能真的很实用,可以配置每个拷贝任务的选项,除非其他特殊情况(发现病毒/文件名过长提醒.....),基本可以无人值守。 这方面,windows自带的拷贝对话框就不好。
-------------
FC也是有队列的,通过快捷键 F5/F6调出来。不如DC方便。

网友C:
和total commander比较,缺什么?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total commander比较,缺什么?多什么?

没装过total commander,是个收费软件吧,有没有队列功能?
DoubleCommander至少比楼上的FreeCommander和XYxplore,多了队列功能。(后补充:FreeCommander也是有队列的 F5/F6调出来,不如DoubleCommander顺手)

这里我只是说这个DoubleCommander的队列很好用,
比如:
  我要把分散在D:E:F的文件或文件夹 分别 拷贝到 F: 规划好的目录。
  然后还想在拷贝完成后,把这些文件挪到本盘的一个“已归档”目录,防止以后重复操作。
文件都很大很多。之前用win原生方式来干,结果几十个窗口,中途电脑死机了,都只完成了一部分,还不知道干到什么程度。只能重来。重新操作时,系统问来问去:复制/保留/....很麻烦。

网友:
我从你这个帖子,才知道了我一直需要的复制队列,原来就在一直使用的total commander里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