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科普:闪电下雨会将影像声音录到建筑物或岩石里,特定条件会重放出来

楼主(2023-09-21):
当时是深信不疑的。

现在怎么没有再提起了?

网友A:
还有声音呢, 声音被雷电记录入含磁性矿物质的岩石, 类似天气再播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声音呢, 声音被雷电记录入含磁性矿物质的岩石, 类似天气再播放出来

是啊,就是这个。现在怎样了?怎么再也没有听说了。

网友B:
应该只是猜测,没有能通过实验证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只是猜测,没有能通过实验证实

最大的问题是:真的有人看到视频的重放? 或者只是这些人撒谎?

网友:
这个可能要问钱佬。

网友:
肯定是假的啊,存储有可能,但保真就不要想了,播放也不行

网友C:
假的,首先一个问题:什么物理量引起顺序记录和顺序播放,时间如何同步?同步条件是什么?
MP3有文件地址确定顺序
磁带有卷动位置确定顺序
这个是怎么确定的播放顺序?

网友:
后来说是别处水滴和风声多次反射过来形成的多种噪音,比较像人声马叫声

网友:
现在人人有手机了,灵异事件、UFO、水怪之类的就少了

网友:
我不信,除非证明给我看

网友D:
我记得我也看过 ,应该是对海市蜃楼的强行解释。

网友:
像普罗米修斯电影里面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我也看过 ,应该是对海市蜃楼的强行解释。

说到海市蜃楼,现在有没有科学的解释呢?特别是那种据传全地球都匹配不到的建筑和地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我也看过 ,应该是对海市蜃楼的强行解释。

海市辰楼不是录像,而是实时的投影。

网友:
只是看似沾边的一种强行科学解释吧~~

网友:
这些专家纯属扯谈,解释不了就不要解释,完全可以大方的说,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的,首先一个问题:什么物理量引起顺序记录和顺序播放,时间如何同步?同步条件是什么?
MP3有文件地址确 ...

地球自转啊

网友:
小时后看过太多讲灵异事件无法解释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都是骗人的。
要是真有,早就有人去现场等着录像了,哪怕是十年放一次,放个监控也早就拍到了。

网友:
我还看过一个,在撒哈拉沙漠有几个人形岩石雕塑,他以年为单位在非常缓慢的移动,科学家研究了很久也没有找到答案。小时候在书上看到这个奇闻我是深信不疑的。并且我还相信有那种天上一天地上一年的时间现像。因为说不定他们就是外星人和我们的时间维度不一样。
       还有一个  我确信是在小时候10岁左右。在书上也看过一个古董文物。有可能是外星人制造的。是一个铜盆,他奇特的地方在于只要人手在盆上搓水就会沸腾。那时候就在想,那个盆是不是就是电视剧里大侠都会用到的金盆洗手的金盆呢?毕竟武林大侠还是配得上的。   ,,,现在2023年,淘宝上随便买。技术研究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市辰楼不是录像,而是实时的投影。

有些地球上找不到参照物的景像也不会是虚构。应该是另一个维度的空间投影。毕竟地球我们也没有钻透过(就是字面意思的钻,电钻)。俄罗斯以前那么牛B。钻了几十公里最后停了。里面一些数据也没见解密。还把他围了起来。一定不是单纯为了保护民众什么的。 还有小型化电子管(据说研究方向就是对付核战争)因为电子管可以在核爆下不受干扰。核爆有电磁炸弹的效果(一定范围内损坏所有电子设备,不开机也会损坏)。据说鹅也研究出来了非核电磁炸弹,那个在现在来说也是黑科技了。真假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