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脑的浏览器不能正常下载论坛的压缩文件?(4楼:winrar的破解和谐方法)

楼主(2023-09-21):
请教,电脑的浏览器(Microsoft Edge)不能正常下载论坛的压缩文件,手机可以,为什么呢?
是不是PC浏览器要设置什么呢?

网友A:
我开始也是同样的问题:手机下载可以解压,电脑的解压出错。

好几年了,一直凑合使用(手机解压后才发给电脑)。

最近终于找到原因,使用的winrar版本太低了。下载安装最新版的winrar 就解决了

网友:
谁有好用的winrar新版本(带和谐的) 上传上来吧,谢谢!

网友:
winrar激活很简单的,官网下载官方版本后,自己做个激活文件就行了。这里有教程
https://zhuanlan.zhihu.com/p/600500468

网友:
破解winrar需要的软件我上传上来:

网友B:
一直用烈火的修改版,直接安装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烈火的修改版,直接安装就行

能上传上来吗?

网友:
一直用的这两个烈火的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上传上来吗?

已上传。我只有64位的安装包。
(本来想直接上传exe安装程序,但是提示不支持该后缀,就加了个zip的压缩,这是个不好的习惯,因为我曾经在一台新的win7机器上安装winrar,结果安装包是压缩后的,无法解压导致安装不了)

【后记:阿莫帮忙转换成exe】

WinRAR v6.21 x64 SC.exe

网友:
7z可以直接解压WINRAR的压缩包,至少目前我没有遇到不能解压的情况。

7-Zip is free software with open source.

https://7-zip.or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上传。我只有64位的安装包。
(本来想直接上传exe安装程序,但是提示不支持该后缀,就加了个zip的压缩 ...

我有exe文件上传权限。已经帮你重新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开始也是同样的问题:手机下载可以解压,电脑的解压出错。

好几年了,一直凑合使用(手机解压后才发给电 ...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C:
去官网下载WinRAR安装包(推荐英文版,因为曾几何时中文版是特供版,现在没事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被加料),安装好后将附件压缩包里面的rarreg.key解压放到WinRAR安装目录下就好了,一直用这个方式破解,从4.x到现在6.23都有效,安全无毒。

446 Bytes

网友D:
不明白Winrar为什么要激活和谐?,直接右健压缩解压缩不就OK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Winrar为什么要激活和谐?,直接右健压缩解压缩不就OK了吗?

很多广告,并且有版权信息提示等

网友E:
WinRAR前几天爆漏洞CVE-2023-38831了,6.23之前的版本不要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WinRAR前几天爆漏洞CVE-2023-38831了,6.23之前的版本不要用了。

我重新找了最新烈火版,上传WinRAR_v6.23_x64_SC,应该是目前的最新正式版。6.24还属于beta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官网下载WinRAR安装包(推荐英文版,因为曾几何时中文版是特供版,现在没事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被加料 ...

中文一直都有无广告版,但是链接不在download页面显示,要自己猜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官网下载WinRAR安装包(推荐英文版,因为曾几何时中文版是特供版,现在没事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被加料 ...

十几年前我还是个电脑小白 ,家里第1台电脑装的WinRAR只能试用1个月,买正版要两三百,舍不得买。后来也是网上搜到rarreg.key放到安装目录,就注册了。当时觉得好神奇

网友:
为什么烈火版的都被WIN11的Edge浏览器检测到病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重新找了最新烈火版,上传WinRAR_v6.23_x64_SC,应该是目前的最新正式版。6.24还属于beta阶段。

按照古大师的方法,正式版+key文件,打开有个包图网广告。用你提供的烈火版就清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