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翘板开关应该“按上侧开”还是“按下侧开”?

楼主(2023-09-21):
或者“按有标记一端开”还是“按没标记一端开”?

建筑施工、电工或装修行业有标准吗?

网友:
这种开关太大了,无奈现在市面上都是这种,
还是喜欢以前那种新按钮开关,

网友:
一般下面的按下去是“开”

网友:
这种开关分单开单控和单开双控两种型式
如果单开单控,标记弹起为ON,标记按下为OFF,标记在上方。
如果单开双控,两种情况都会发生,取决于另外一个开关的状态。

网友A:
一种说法是:长时间保持的状态应不易接灰。 这种思路对应上关下开。

网友:
有点那个位置应该是按下去是开。有点的那里会有荧光,晚上黑暗中你能看到微微亮的

网友:
标记抬起是关,标记按下是开,关着的时候标记有荧光,对着标记按下就打开了。

网友:
我发现没有标准。或者说大家没有形成共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种说法是:长时间保持的状态应不易接灰。 这种思路对应上关下开。

我家装开关的时候也是这个想法.

网友:
两种都有,一个厂家一个样,有的一个厂家不同系列的都不一样

网友B:
类似问题还有:冷热水龙头,往左边拨是热水还是冷水?

网友:
先说说开关符号的含义:
一个半圆插入一个棍子,就是0与1的组合,0代表逻辑低1代表高,或者0代表关1代表开。
如下图

船型开关一般是按下0或者1就是选择相应的开关逻辑,比如按下1部分就是选择开。

86面板开关不遵循这个逻辑,但是有个通用的规则就是向下拨动开关的动作比向上拨动容易顺手,所以选择下拨动动作是开,上拨动是关。如果是多控制开关也是遵循这个规律,多控开关方向都一致则关闭状态,有一个不同则是开。86开关一般在打开时候是黑暗状态,所以下拨动作更加容易。当关灯则是在明亮环境操作,所以选择上拨动关。下拨开可以降低接到的灰尘的多少。

还有就是一般开关安装高度120cm,选择就是根据户主的家庭升高微调,一般胸部高度比较顺手。

所以86是按照使用习惯的便捷选择下拨动开,反向就是关,这样用起来更加顺手。如果是设备的船型开关就遵循10符号标准,开关0在下1在上,这样防止不小心触到开关使设备打开出现意外打开,遵循的上拨难度大或者误触打开概率低。

通过上述标准与习惯还有防误操作就很容易选择方向了。

ps
如图,这是我在用的开关布置很方便明确。下拨动开还有一个就是视觉上白色面板是常见的,下拨动打开后俯视更加容易观察到那个开关是打开状态。关闭状态时间长上露出的上平面面积最小更加卫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类似问题还有:冷热水龙头,往左边拨是热水还是冷水?

一般人是右手是主手,所有拨动龙头与混水阀选择右手方便的选择,龙头右边的冷左边的是热就是这么来的。混水阀门也遵右手操作,向右转动是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人是右手是主手,所有拨动龙头与混水阀选择右手方便的选择,龙头右边的冷左边的是热就是这么来的。混 ...

是的,我接触的也都是右手冷水

网友:
十几年电工我来解答一下  这个一出来为开  里面也只有两个接线柱  所以也只有这样是开  现在开关好看了 一般是三个接线柱可双控  习惯问题 一般都是底部按下去为开

网友:
其实买个开关只有2个接线柱的就知道了  都是底下按进去(上面出来)为开

网友:
按下面为开

网友D:
我家当时买的是纯平的开关,后来后悔了,没法直观知道是导通还是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当时买的是纯平的开关,后来后悔了,没法直观知道是导通还是关闭

我成功避开了纯平与触摸开关,节约了开销用起来也舒服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