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色灰度屏数据格式问题

楼主(2023-09-21):
请教下使用过JLX LCD灰度屏的朋友关于4色灰度屏数据格式的问题, 如果送8bit (DB7-DB0)数据,对应控制或点亮的是4个像素么?
灰色屏只有4色,是否单个像素的点亮或灰度依据2bit数据就可以定义,类似于图中的DDRAM值,那3 bits data的D7-D2位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
印象中很多四灰屏采用的就是 8bit = 3pix 打包传输,某些位只能按着手册要求来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8bits数据控制3个像素,分别D7-D5 控制一个点,D4-D2控制一个点,D1-D0控制一个点?

网友:
没用过,应该用YUV的Y来填充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8bits数据控制3个像素,分别D7-D5 控制一个点,D4-D2控制一个点,D1-D0控制一个点? ...

是的,翻翻手册我们应该说的是同一个型号,ST7586

楼主:
谢谢楼上,专业!按那个思路对了下好像说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