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PLC主板和电源板之间连接的端子

楼主(2023-09-21):
做一款产品;类似于这样连接
打算使用这样方式进行电源连接
主板端子dc24连接到电源板,
经过3路DC/DC之后;
再返回给主板;

记得各PLC品牌都是常用插针端子进行
坛友有推荐品牌么

网友:
正凌、DINKLE....菲尼克斯....MOLEX...尽量选好的,可靠性高一些。

楼主:
谢谢楼上  有没有这样端子的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有没有这样端子的照片

要便宜,通用。就双排针吧,,大多数也是排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