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常见3.3V单片机可以驱动的管子有哪些?

楼主(2023-09-21):
想请问一下各位,能介绍一下常见的,单片机IO端可以控制的场效应管,三极管有哪些?主要是针对输出3.3V,电流20ma的低功耗单片机,谢谢

网友:
ao3413,si2308

网友:
用N+P的管子,单片机驱动N,打开P

网友:
MOS能不能驱动得了取决于:
1.其datasheet有没有列出Vgs在3.3V以下情况的Rds-on,一般的档位是2.5V和1.8V,有就表示电压可以。
2.IO的驱动电流能不能满足MOS栅极驱动的开关需要,这个由IO驱动电流、MOS栅极电容和希望达到的开关速度决定。

三极管能不能驱动得了取决于:
先确定负载电流,三极管datasheet查找负载电流情况下的最小放大倍数hfe
IO驱动电流*放大倍数hfe 大于 负载电流,就可以。

网友:
用光耦倒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