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T645-2007协议里的告警如何获取

楼主(2023-09-22):
做一个项目,对接中国移动电量管理平台,我们的设备485接口外挂的一块电表,645-2007协议,现在可以上报电量、电压、电流、冻结电能什么的了,还需要可以上报过流、开表盖、电能表清零的告警信息,不知道怎么搞?看645协议,好像要读状态字,有好像是要读什么:上几次开表盖记录?求教

网友A:
例如开盖次数,查协议数据项,按格式post出去,再收回数据。
究竟用开盖次数增加判断还用开盖记录判断,这个要自己确定吧。
(编辑修改错别字)

网友A:
NB电表?645没有json格式数据,都时按数据项DI获取,不同数据项有不同意思,具体自己查645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NB电表?645没有json格式数据,都时按数据项DI获取,不同数据项有不同意思,具体自己查645协议

协议我有,但是告警怎么弄我没有思路,是电表主动上报?还是读电表状态字?还是读上一次开表盖时间/上一次过流时间?过流是否需要设定?我没有概念
您的意思是要主动去读对应的数据项是吗?那么比如开表盖告警,我是应该读上一次开表盖时间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开盖次数,查协议数据项,按格式post出去,再收回数据。
究竟用开盖次数增加判断还用开盖记录判断,这 ...

谢谢楼上指点迷津,大体上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