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大功率的电阻有安装的专用座子吗,现在没法焊接

楼主(2023-09-22):
如下图,这种大功率的电阻没法直接直插或者贴片,有专门的安装座子吗

网友A:
一般安装在铝板上的。

网友:
不是有螺丝孔吗,装散热片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安装在铝板上的。

对的 我知道 两端的接线是怎么弄的?我现在的做法是用了一个插簧套上去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线耳加螺丝压紧。

网友:
焊接?  不   直接接线鼻压制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我知道 两端的接线是怎么弄的?我现在的做法是用了一个插簧套上去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

应该有那种压线钳

网友:
我看到的都是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