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SecureCRT 连上Linux主机后发命令没用是咋回事?

楼主(2023-09-23):
如题,有图为证:按正常的发LS应该出来一些文件才对。

网友A:
root下没有东西不很正常么? 新手学linux不建议用命令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ot下没有东西不很正常么? 新手学linux不建议用命令行。

好的,谢谢,就是不会才要学,不过我输任何命令都没用,LL我看别人是有用的,我这个也没用。

网友B:
嵌入式busybox命令和Ubuntu不一样精简的,你换lS -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busybox命令和Ubuntu不一样精简的,你换lS -l

要小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busybox命令和Ubuntu不一样精简的,你换lS -l

谢谢,已搞定,换个目录可以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小写。

谢谢老大,已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已搞定,换个目录可以了 。

你看下ls -la,如果root下连
.
..
都看不到,那么你用的系统可能是过度裁剪的。ll嵌入式linux不一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ls -la,如果root下连
.
..

谢谢,有这几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