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请问一下我想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ne555芯片

楼主(2023-09-23):
各位好,我想通过一个三极管S8050工作在饱和状态,作为一个电子开关控制NE555的开关。我试验时是成功的。但是现在我想把他做成通过电池供电(中间连接3.3转5.5升压板),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我原本是用面包板和usb供电的(5V 2A)所以电量很足,555工作很好,但是现在问题是转用电池后,本身555最少得电压要4.5V,然后s8050的vce(sat)是0.6V左右,电池使用时间长一点,电压就会下降,这样555的供电就会有问题。请问这个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或者有没有类似的脉冲生成芯片,但是是低压的呢?

网友:
1. vce(sat) 应该在0.1v左右,你这0.6看起来没饱和;

2. 可以换mos作开关;

3. 如果换cmos作脉冲发生的话,可以考虑去掉这类电源开关,直接用电路的静态当作休眠关机

网友:
没大看懂楼主的描述,最好有个图,哪怕框图都好
如果单纯是电压不够555的工作范围,那么不是有一种cmos版本的555吗?工作电压可以低到3v,印象中应该是2-18V,忘了啥型号了,这样你连升压都省了,

网友A:
首先,8050如果工作在饱和状态,Vce(SAT)只有0.1V左右,0.6V是Vbe。除非是做高边驱动,否则三极管压降可以忽略。

其次,3.3转5.5V的升压板一般是稳压输出的,也就是在电池电压降到升压芯片的最低输入电压之前,输出都是5.5V,不会影响NE555工作

最后,NE555有CMOS版本7555,以ICM7555为例,3V就可以工作,电流也更小

如果楼主想要更合适的方案,需要进一步确认8050的用法和脉冲的需求。

网友B:
一个两三毛钱的单片机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两三毛钱的单片机完美解决。

谢谢回复。例如,型号是什么?功耗要低而且要能输出pwm(方波)。555工作电流就1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8050如果工作在饱和状态,Vce(SAT)只有0.1V左右,0.6V是Vbe。除非是做高边驱动,否则三极管压降可以 ...

谢谢回复,我不知道有低压的版本。s8050我看资料是饱和电压是0.6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例如,型号是什么?功耗要低而且要能输出pwm(方波)。555工作电流就10ma左右 ...

PADAUK的pfs122
FMD的FT60E21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不知道有低压的版本。s8050我看资料是饱和电压是0.6V

注意条件,Ic=500mA,Ib=50mA的时候,在各种极端条件下,极限值是0.6V

如果Ic只有50mA,要看手册里的另一张图

50mA拉一条线,和曲线的交点就是饱和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条件,Ic=500mA,Ib=50mA的时候,在各种极端条件下,极限值是0.6V

如果Ic只有50mA,要看手册里的另 ...

好的,谢谢。这里的放大倍数只有10倍吗?我看他的资料写的是85到250,而且还分级别a,b,c,d,我是网上买的三极管包。

网友:
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后,增大基极电流,集电极电流也不会明显增大。但此时可以通过增大基极电流来减小CE压降。
这个图的曲线是基极电流等于0.1倍的集电极电流时的CE饱和压降。

另外,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也是有测量条件的。手册上也有类似曲线:

这里的条件是限定Vce=1.0V。

直观的理解,当允许的Vce减小时,为获得相同的Ic,必须增大Ib;Ib增大后,用更小的Vce就可以得到相同的Ic。

网友D:
vce-sat 0.6v是最大值,实际按照经验值0.2v算,ic/hfe=0.5/350得到1.4ma  。调小ib让电流达到1.4ma,然后测试vce压降是否0.2确认是否饱和。三极管饱接一个电阻负载调整,别用ne555或者dcdc这样得到的数据是不准确的。简单说就是你把ib调节到5-10ma大概率不需要计算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条件,Ic=500mA,Ib=50mA的时候,在各种极端条件下,极限值是0.6V

如果Ic只有50mA,要看手册里的另 ...

谢谢,那看来我即使改用电池供电也是可以使用原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e-sat 0.6v是最大值,实际按照经验值0.2v算,ic/hfe=0.5/350得到1.4ma  。调小ib让电流达到1.4ma,然后测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AUK的pfs122
FMD的FT60E211

我看了一下这些芯片,他们一般都要使用他们自己公司的ide,而且调试还要买他们的仿真器。部分好像还要用汇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这些芯片,他们一般都要使用他们自己公司的ide,而且调试还要买他们的仿真器。部分好像还要用 ...

是的,建立开发环境稍微麻烦一点。

FMD的有低成本半开源烧录器,注意只支持有限的几个型号,这个链接包含完整开发工具链。https://oshwhub.com/kktun/PICjian-rong-dan-pian-ji-xue-xi-

PADAUK的有开源编程器,https://github.com/free-pdk
PADAUK编译可以用SDCC,https://sdcc.sourceforge.net
PADAUK整个开发链要走通比FMD麻烦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建立开发环境稍微麻烦一点。

FMD的有低成本半开源烧录器,注意只支持有限的几个型号,这个链接包 ...

我平时一般arduino和esp32比较多,因为资源和库文件比较多,这些低成本的单片机确实在价格上也很吸引。请问接触这类单片机多吗?有没有那一类比较稳定好用的,推荐一下,我去学一下。另外之所以用三极管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使用的控制是蜂鸟无线的433模块,这种无线模块一对(发送和接收)大概6元左右,请问你有其他成本更低的介绍吗?

楼主:
如果按照555资料上面的电路,产生1hz的方波信号的条件是0.1F的电容,加上Ra+2Rb要10mΩ才可以?

楼主:
所以电路最终是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电路最终是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可能有3个问题

1. 三极管基极电阻不能省略
2. Q1截止后,LED大概率长亮,因为Q1截止后整个555电路的地平面都被抬上去了,555确实不工作,但OUT可能有电流流出
3. 多LED并联长时间工作易导致电流分配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3个问题

1. 三极管基极电阻不能省略

(1)基极是有一个2.7k的电阻,我漏画了。
(2)我后来想了一下,也确实太复杂了,特别是我这个其实是有三组电路,通过控制三极管导通来选择。有没有什么更简单的建议?
实现的功能就是三组灯通过选择分别按照1hz闪烁,元器件要少,成本要低,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基极是有一个2.7k的电阻,我漏画了。
(2)我后来想了一下,也确实太复杂了,特别是我这个其实是有三组 ...

三组灯具体是如何选择的?有按键,还是按固定的间隔轮流闪一段时间?

网友E:
楼主似乎执着于用 555 来搭建多路可控振荡器,并且要求支持低压(4.5v)、支持关机。

用 CD4093 逻辑门搞一遍,电压 3-18v 通用;静态功耗为零,直接关机电路都省了。

SW1-SW3 对应三个控制信号,全L时关机,至少一个H时 U1B-U1D 相应的输出振荡,支持多路同时振荡。
不过后续需要用 PNP 带灯,这个负逻辑在休眠时输出的是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组灯具体是如何选择的?有按键,还是按固定的间隔轮流闪一段时间?

有按键的。是人为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似乎执着于用 555 来搭建多路可控振荡器,并且要求支持低压(4.5v)、支持关机。

用 CD4093 逻辑门搞 ...

这个时间常数怎么算?(4.7*10^-6*1.2*10^5=0.564,完整周期约等于1s?)如果供电电压是3.3V的,那么输入(逻辑输入)是不是也是3.3V?如果供电的电压是常见锂电池的3.7V,那么与非门输出的低电平是1V左右吗?用cd4093代替555除了功耗更小,还有什么其他好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3个问题

1. 三极管基极电阻不能省略

这个第2条不是很明白是为什么?为什么还会有输出?

网友:
左图,555的地断开了,但LED驱动管的地还没有断开,555虽然不会工作,但很可能会通过三极管的基极形成一个电流。电流大小和555内部结构有关,可能大也可能小。如果偏大,三极管就导通了

按右图,LED驱动管和555共地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时间常数怎么算?(4.7*10^-6*1.2*10^5=0.564,完整周期约等于1s?)如果供电电压是3.3V的,那么输入 ...

时间常数和施密特阈值有关,大体上也是正比于 RC 数值。目前参数我仿真大致是 1Hz.

关于供电逻辑,就是你理解那样,几伏供电就用几伏的逻辑:电源正是高电平,电源负是低电平。
输入高低基本上以 Vcc/2 为界限,实际还有个回滞电压;
输出是 CMOS 电平,高电平=电源正,低电平=0V.

功耗小(静态零功耗)、电压宽(3-18v),另外一片 4093 就实现振荡+三路分配,简洁也算优点吧。

网友:
用模拟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1)基极是有一个2.7k的电阻,我漏画了。
(2)我后来想了一下,也确实太复杂了,特别是我这个其实是有三组 ...

74HC4060加RC, 如果要求精确1Hz的话用32.768k晶振

74HC一般2V就能工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例如,型号是什么?功耗要低而且要能输出pwm(方波)。555工作电流就10ma左右 ...

例如:FT60E211-RB,3.3V工作电流零点几mA,有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