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定时器芯片受干扰会停振吗?

楼主(2023-09-23):
手头有一个通过调节555 rc回路电阻来调节振荡周期,实现pwm来控制mos管开关周期,最终调节直流小电机转速的小板子,淘宝上买的。
结果接一个7w小泵最大功率运行一小会儿就会停止工作。测量板子输出之间成为0v。不知555是受pwm谐波干扰停振的吗?

网友:
是不是停止,示波器测试验证可方便了

网友A:
如果rc特别大,有可能电流小于漏电流,结果就不输出了

网友:
是不是555挂了,国产的555很垃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rc特别大,有可能电流小于漏电流,结果就不输出了

感谢大佬,可能是这个原因。每次重启后会工作十几秒然后停止

网友:
能重启说明芯片没坏
工作十几秒停止可能是过热
可以试试停止后等几秒重启,是否工作时间会缩短

网友:
ne555推过高压包产生了连续60kv的直流脉冲放电,ne555稳定可靠抗干扰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