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个石英钟耗电大,电机线圈串电容解决

楼主(2023-09-24):
顾客反应刚买来用了2-3个月就要换一次电池,找过商场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问题。报价接单后用万用表串入电池检测,工作电流0.25毫安,机子设计问题属于正常,只能通过改装降低电流。拆开机芯拆掉齿轮后,找到线圈接头,在线圈回路串了一个5UF贴片电容,再测电流现在已降到0.15毫安左右,装机走时试机一天ok,现在换一次电池应该能用5-6个月了(早期的是跳秒的耗电比较小,现在都是扫秒的,所以比较费电池)

网友A:
好奇这个如何收费呢,一个钟也才几十块啊

网友:
估计是线圈偷工减料了,降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这个如何收费呢,一个钟也才几十块啊

15-20元
县级城市消费就是这样哦

网友B:
我以为改装成220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这个如何收费呢,一个钟也才几十块啊

顾客说120元买的,频繁换电池,用着难受,扔了又可惜,我说人工贵 给他报价40元,他说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这个如何收费呢,一个钟也才几十块啊

转子磁性太强,驱动电流就要大一点,实际上绕组匝数可以再多一点 工作电流还可以再小一点,厂家技术问题,细节参数没调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改装成220V供电。

给顾客提过了,但是墙上要排线,不美观,用户自己也不好处理,所以放弃了,厂家如果设计成1号大容量电池也会耐用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这个如何收费呢,一个钟也才几十块啊

这个钟拼多多上20-30怕买不到吧,顾客说商场120元买的

网友:
牛,楼主啥都能修啊,真心佩服

网友C:
拼多多查一下,还真是3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拼多多查一下,还真是30块钱

可能外观相同,但内部机芯不一样。

我给孩子买的Casio 电子表,京东自营880元。拼多多假冒88元,外行人以为是一样。

网友:
从上面说的耗电大来看,应该就是拼夕夕货色

只能说商场东西成本应该很大一部分是场地费啊

网友:
还是拼音版的天梭

网友D:
可以嵌入一块光电池试试看,就是会不好看?

网友E:
线圈并个电容就省电了,什么原理

网友F:
0.15mA的功耗也是很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嵌入一块光电池试试看,就是会不好看?

我家的就是装了两块太阳能电池板,照不到太阳,一块不够用,后来又增加了一块外挂,太难看了,晚上回去拍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圈并个电容就省电了,什么原理

转子换相时离开磁吸力要的瞬间力矩大,随后又吸向另一边,这是不需要磁力都能完成,这种情况就需要脉冲电流来驱动,比纯方波效果好,你可以自己亲自拿自己家的石英钟来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0.15mA的功耗也是很大了吧。

你测试一下你家的石英钟是多大,估计也小不了多少了吧
功耗要再小的话齿轮做的再薄,轴径再细点,电机磁路做的体积短小 阻抗做的再大就可以,但是做机芯的厂家都没有画心思去研究改进,都是互相抄袭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测试一下你家的石英钟是多大,估计也小不了多少了吧
功耗要再小的话齿轮做的再薄,轴径再细点,电机磁 ...

lz  为什么电源 bat 输入口加 一个 5uf 会大大降低功耗????

这个5uf 加再电源2头,是不是我判断错了?

网友:
这种时钟我都是把秒针去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为什么电源 bat 输入口加 一个 5uf 会大大降低功耗????

这个5uf 加再电源2头,是不是我判断错了 ...

是电机线圈回路串电容,增加线圈的交流阻抗后电流就小了,极性反转时正半波容抗回收的能量叠加到负半波,可以用LC串联谐振的能量游走过程来理解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电机线圈回路串电容,增加线圈的交流阻抗后电流就小了,极性反转时正半波容抗回收的能量叠加到负半波, ...

lz  有这么深入的模电知识,  何不 找一份 单片机开发的工作。  比现在收入稳定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测试一下你家的石英钟是多大,估计也小不了多少了吧
功耗要再小的话齿轮做的再薄,轴径再细点,电机磁 ...

做小功耗难度肯定是有那么一些,但不会很大。关键是国人不会去研究这些。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产品,以前功耗都是2mA左右,2年前我们做到0.4mA以下。

国内的目前很多产品都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只是大家不愿意进步。

网友H:
我有个Seiko精工的挂钟,换一次电池可以用一年半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个Seiko精工的挂钟,换一次电池可以用一年半左右

Casio的电子手表,纽扣电池有些能使用10年。

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产品了。

日本的电子技术,领先不是一点点

网友:
我家的 钟 好像要 2-3年换一次电池. 也可能是一年 反正感觉挺久换一次.

网友I:
5号电池按3000mah算好了, 0.15ma,可以用2年了。

网友:
钟肯定是有便宜的有贵的,我结婚的时候买了一个精工的挂钟非常准花了155元,现在还在用有30年了。当时给了一个5号电池用了2年,之后买的电池都用不了两年

网友:
我每年都把家里的这种扫秒挂钟都换一次电池,都是南孚碱性电池。确实越大牌子的越省电,换下的电池剩余不一样。

网友:
串电容是为了强制降低电流吗

网友J:
10元买个静音扫针机芯秒换,不能再多了。

60买个电波钟机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10元买个静音扫针机芯秒换,不能再多了。

60买个电波钟机芯更好。

我家买的是电波钟,扫秒的,每天凌晨0-6点秒针不动,只有时针分针动,基本是一年换一次电池

网友K:
加了电容会不会影响震荡频率导致计时不准?

网友L:
线圈偷工减料了,又不会设计改进匹配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线圈偷工减料了,又不会设计改进匹配就这样了

肯定是发现线圈少一些圈数,也能工作,从此就偷工减料.....没想到会导致太耗电。

网友M:
我在19年在淘宝上买的电波授时机芯59元(中国码电波机芯BPC自动对时电波钟表挂钟静音十字绣石英钟芯钟心)到现在就换了两次电池,电池是比较好的那种,自动校时非常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我在19年在淘宝上买的电波授时机芯59元(中国码电波机芯BPC自动对时电波钟表挂钟静音十字绣石英钟芯钟心) ...

自动校时,所有城市都能使用?不是只有一个城市才有信号?

网友N:
买个1.5v的充电锂电池省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N:
买个1.5v的充电锂电池省点事

这样要不停充电理论上人力成本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K:
加了电容会不会影响震荡频率导致计时不准?

不会不准,时间基准是由晶振分频得到的。   但线圈串了电容或电阻,会导致电池电压低时,秒针就无法转动的。 这点20年前上高中的时间就试过了。
  最好的方法还是电池端并个漏电流小的大容量电容,并增加线圈的圈数, 以前拆一些钟就发现线圈有大有小。

网友O:
引用 网友G:
lz  有这么深入的模电知识,  何不 找一份 单片机开发的工作。  比现在收入稳定的多。 ...

前段时间,楼主发贴想在广东找工作,今年工作好像不好找,
现在又回去了吧?什么情况分享一下,

网友P:
遇到我这种人估计就买两节1号电池,直接并起来接线到里面去了;要是1#太大了,那就买4节5#的并起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P:
遇到我这种人估计就买两节1号电池,直接并起来接线到里面去了;要是1#太大了,那就买4节5#的并起来。 ...

淘宝有1号电池盒卖, 钟后面空间不受限的话, 用煤气灶那种15年保质期的1号电池,  基本上可以用个15-20年。 可以忘记换电池这事了。

网友:
这类产品就是折磨人,换电池换的手发软,对人有精神摧残。还好我的扫秒挂钟习惯性一年换一次电池绰绰有余,从来不是没电了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淘宝有1号电池盒卖, 钟后面空间不受限的话, 用煤气灶那种15年保质期的1号电池,  基本上可以用个15-20 ...

然后电池就漏液搞坏了钟。

网友Q:
能不能用镍氢电池,然后并联一个滴胶太阳能电池板。理论上这个可行很有实际操作空间,就是对于太阳能参数选择可能需要实验。这个小太阳能电池板也很便宜才几元一个,如果系统调试好说不定这辈子都不用换电池了。

ps
这款太阳能电池十元感觉很合适改装,用双面胶贴在表盘里面,比较薄应该不会阻挡指针。然后与5号镍氢电池直接并联,然后找两个in4007二极管正向并联电压钳位在1.4v是不是这样就能十年不用换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能不能用镍氢电池,然后并联一个滴胶太阳能电池板。理论上这个可行很有实际操作空间,就是对于太阳能参数选 ...

我的钟,表都是太阳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5号电池按3000mah算好了, 0.15ma,可以用2年了。

普通5号电池500-600毫安时,南孚的1500毫安时

楼主:
引用 网友J:
10元买个静音扫针机芯秒换,不能再多了。

60买个电波钟机芯更好。

电波钟
南孚电池最多能用半年,功耗也不算低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加了电容会不会影响震荡频率导致计时不准?

走时跟32.768Khz,晶振的精准度有关,与其它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前段时间,楼主发贴想在广东找工作,今年工作好像不好找,
现在又回去了吧?什么情况分享一下, ...

广东工资也不高

网友:
晶振改8025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5号电池500-600毫安时,南孚的1500毫安时

你搞错了,充电的5号电池都差不多3000了。 非充电的容量更大。  我上面算3000是很保守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钟,表都是太阳能的,

这么一改装以后不用换电池了,方便多了。
不知道为啥没有厂家解决石英钟不准确,还有换电池的问题。

网友I:
这个电池适合用在时钟上, 年自放电率才百分之1-2,有效期15年!!!。   3000mah是以较大电流放电的容量。   以钟表的电流放电,很可能能放出超过4000mah的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池适合用在时钟上, 年自放电率才百分之1-2,有效期15年!!!。   3000mah是以较大电流放电的容量。 ...

这个不错,比劲量的锂电池便宜一半。我猜应该也能和劲量一样保证不漏液。

网友:
楼主牛逼~
房东弄了个自动对时的挂钟。那个才刺激。不知道它自己对的是哪的时间,有时候自己突然就跑起来了~反正就是没有准的时候。哈哈哈哈~

网友R:
引用 网友B:
自动校时,所有城市都能使用?不是只有一个城市才有信号?

BPC校时信号发射站在河南商丘,发射功率100kW,覆盖半径约1500km,理论上除新疆西藏外中国大部分地方都能收到,不过广东是有点偏远了,能不能可靠接收还得看环境。

网友:
其实自动对时并不是刚需,有一定准确比如一年不超过15分钟,换电池最短间隔一年,可靠耐用还有静音才是。那个自己对时间的电波钟感觉是一种强迫症,也可以理解为对走时不准的心理阴影的投射。

能不能研发一个外挂或者内置的太阳能挂饰配合充电电池做一个外挂自动充电系统解决换电池问题反而更加实用。想想吧这个买回家后贴在挂钟后面然后电池装入钟表,挂饰掉在钟表下面然后十年没有换过电池,两年调整一次时间或者5年调一次,然后钟表用了20年毫无问题。这个没什么好稀奇的我的电动牙刷镍氢电池就用了7年还依然感觉不到充电的烦恼顺便充电而已,而且没电会感觉到没有力气依然可以用很久从不掉链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R:
BPC校时信号发射站在河南商丘,发射功率100kW,覆盖半径约1500km,理论上除新疆西藏外中国大部分地方都能 ...

珠三角,在海拔约20米的五楼,还是在小区的中央,四周有30层楼围着,且钟是挂在一堵厚20厘米泡沫砖墙上,都能收到信号

网友Q:
引用 网友I:
珠三角,在海拔约20米的五楼,还是在小区的中央,四周有30层楼围着,且钟是挂在一堵厚20厘米泡沫砖墙上 ...

电播钟会不会是换电池换到崩溃系列。曾经一套雷柏无限键盘鼠标因为经常换电池所以当场给对折后丢垃圾筒,感觉再也不怕掉链子突然没电池,还有一抽屉电池而郁闷了心情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珠三角,在海拔约20米的五楼,还是在小区的中央,四周有30层楼围着,且钟是挂在一堵厚20厘米泡沫砖墙上 ...

貌似是地波信号,能传很远,日本也有信号站,支持的沿海也能收到日本波

网友S:
目前用基于安卓和液晶屏的wifi联网校时的电子时钟,感觉也是满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圈并个电容就省电了,什么原理

是串啊。。。。

网友Q:
还真有太阳能挂钟,不知道能否长时间维持电能。别没事要拿出来晒太阳就糟糕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Q:
还真有太阳能挂钟,不知道能否长时间维持电能。别没事要拿出来晒太阳就糟糕了

达文西的操作。。。。。。。。。。。

网友:
之前还不知道有电波钟这玩意,客厅的石英钟经常掉链子已经不能忍了。昨天换上电波机芯,真爽,再也不为走时不准烦恼了。下回换电池再来更新,看看一节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I:
引用 网友Q:
电播钟会不会是换电池换到崩溃系列。曾经一套雷柏无限键盘鼠标因为经常换电池所以当场给对折后丢垃圾筒, ...

跟普通钟几乎没差别吧, 可能是收到一次正确的授时信号后,10天内不会再接收,这期间可以关掉接收部分了。  10天时间也差不了多少秒

网友:
引用 网友G:
达文西的操作。。。。。。。。。。。

哪里达文西了,只要电池板大点配合镍氢电池完全可以室内光线时候提供足够充电的,电池不够就换口香糖电池多个并联,一个口香糖电池3000mah那就并联4个。如果环境不够亮那就外挂一个5w的太阳能电池做成相框。除非常年拉上窗帘不见阳光,这个常年指的是几年年都不开窗室内晒太阳吗。

还是简单点吧,直接买4个口香糖电池并联塞在里面不破坏外观,每5年用冲一次电,充电接口就买5号电池桶接一下线。

网友:
引用 网友I:
跟普通钟几乎没差别吧, 可能是收到一次正确的授时信号后,10天内不会再接收,这期间可以关掉接收部分了 ...

石英挂钟很准的啊,一年大概不会超过十分钟。反而电波石英钟会自己对时,虽然很准但是有种可信度没有传统的高。传统石英钟只要在走时间就大差不差的,每年误差也差不多。还有就是电波钟如何保证不会被黑客黑掉恶作剧。

网友:
引用 网友S:
目前用基于安卓和液晶屏的wifi联网校时的电子时钟,感觉也是满意的~~  ...

可以用淘汰的安卓手机安卓led显示屏app,里面有时钟功能。然后开启充电亮屏幕放手机支架上就可以一直显示时间而且是联网对时的相当好用才2.2w功耗还能自动屏幕亮度

网友:
老哥 ,抽空 帮我分析下我的冰箱是什么故障,还有没有救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510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校时,所有城市都能使用?不是只有一个城市才有信号?

佛山和广州亲测可用,楼层矮的不行

网友:
淘宝买个机芯恐怕也就10块钱吧,拼多多说不定还给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