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身上的天线中间通过延长线把天线放到别处

楼主(2023-09-24):
在路由器机身跟天线中间添加约差不多两米长的线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天线放到两堵墙外。描述有点乱

网友:
要加低噪放

网友:
可以试试看,b站有人这么做了

网友A:
拉长网线更合理一些

网友B:
【给路由器WIFI天线加装15米延长线 车库里刷短视频再也不卡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966b6767a7eac51449

【尝试用15米长天线的路由器做无线WIFI中继放大器 看能否刷短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966b6767a7eac51449

效果还可以

网友C:
直接 在需要的地方 装一个POE的OP 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路由器WIFI天线加装15米延长线 车库里刷短视频再也不卡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34y ...

简单,经济,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 在需要的地方 装一个POE的OP 不是更好。

新的还没到,但是突然想到加延长线能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长网线更合理一些

路由器后面有两三个网线如果就一根也就用你这办法了或者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路由器WIFI天线加装15米延长线 车库里刷短视频再也不卡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34y ...

越短效果估计更好?

网友:
合路器可能会适得其反

拼多多买台K2, 20多元,组无线漫游不香吗?

网友:
10年前买的八木天线搭网桥,架在户外日晒雨淋,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由器后面有两三个网线如果就一根也就用你这办法了或者ap

接多条网线路由器换成普通路由器,其中再拉一条长线接到无线路由器上
你给天线拉的长线的成本够买一台新路由器了,而且长馈线衰减大

网友:
15年前烂台湾产路由器当作网桥,短馈线延长,NETGEAR半定向天线,打7公里对视距离,家里50M上网,蹭单位网络。

网友:
换个平板天线,1公里稳定传输。